[家居] 这个大螺丝不好取下来(卫浴)(已解决)

楼主(2021-08-26):
水量小,先怀疑阀芯有点堵,手柄拆开后发难了,没工具啊,分析水量抖动,那就把缓冲嘴先清洗吧,拆开一看果不其然嘴很多沙粒,问题解决了,那么问题来了,假设我要取这个阀芯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先拆外面的装饰圈,装饰圈大部分都是丝扣的。拆了装饰圈再用扳手拆大螺帽。

网友B:
ID是拆机专家,连这个都没拆过把那个半圆形的盖子取下来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外面的装饰圈,装饰圈大部分都是丝扣的。拆了装饰圈再用扳手拆大螺帽。 ...

这装饰圈⭕感觉不能取,像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外面的装饰圈,装饰圈大部分都是丝扣的。拆了装饰圈再用扳手拆大螺帽。 ...

谢谢!刚才我又看了看,感觉好像貌似这个圈可以取,谢谢!我还是理解不到如果不能取是耍流氓没道理的

楼主:
冲着研究精神,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取下来,又学习了

网友C:
这外圈是活的,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外圈是活的,能拿下来。

欢迎光临,弄清楚了

网友D:
外面的装饰圈先拧下来,里面还有个金属的固定圈再拧下来,阀芯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E:
一般都是塑料+电镀 ,方法不恰当会变形 或者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装饰圈先拧下来,里面还有个金属的固定圈再拧下来,阀芯就能拿下来了~ ...

谢谢大婶指导,我先拆到这样,下面不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塑料+电镀 ,方法不恰当会变形 或者掉漆

你说的对,还好不是跟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光临,弄清楚了

是能拿下来,拆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是拆机专家,连这个都没拆过把那个半圆形的盖子取下来就好拆了。

见笑了!没拆过的多,学习中,我是徒有虚名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装饰圈⭕感觉不能取,像是一体的

可以取,年代久了有时候会有点困难,材质不好会直接破碎,买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还好不是跟紧,

因为我吃过这个苦头,换阀芯把这个拆变形掉漆啦,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婶指导,我先拆到这样,下面不进行了,

我就刚拆过,结果碎了,没有这种配件买,只好买了新龙花了400来元,建议楼主进一步把阀芯取下来清理后再装回,防止日久卡死容易拆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刚拆过,结果碎了,没有这种配件买,只好买了新龙花了400来元,建议楼主进一步把阀芯取下来清理后再 ...

我家的也是刚坏了,里面的阀芯,把手,紧固螺丝pdd上都有,很便宜。

网友(2021-11-03):
缠两层绝缘胶布再上工具一般不会划伤

网友: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装饰圈因为水垢拧不下来,给暴力破坏掉,取出了阀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