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se换电池。

楼主(2021-08-26):
最近跟电池杠上了,没想到买的山寨电池竟然和原装电池一模一样。山寨电池才30元。

网友:
不是小米搞活动吗?售后49块,还是原装货,不用自己动手

网友:
为发现手机使用3年后,即使换新电池,还是于事无补,换新手机才是王道。

网友:
如果各大厂家都有官方电池换,第三方的产品会很快消失!

网友:
换电池把主板干坏了,小米售后也垃圾

网友:
外媒:小米 9/10/10 Pro 更换第三方电池将警告,并限制充电速度

网友:
小米8官方49换电池真心不错。
官方能多搞点这样的活动就爽了,如果经常这样,第三方电池根本不会去用。

网友A:
说真的,你换这种山寨电池我试得多了,搞坏手机是不会的,但是容量肯定没有原装的80%。所以我自己换或者帮别人换我都尽量选择大牌的第三方电池,容量有保证

网友:
mix3换魔改电池4000mah,就是充电功率变低,只有6.7V2A

网友B:
看上去一样,可真的不一样

网友:
小米8换过第三方4000电池(原厂3300),能快充啥都正常,可能跟保护板或者电芯内阻有关,*#*#3845#*#*可以看电池信息,仅限于MIUI 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190128706443450083% ...

跟美帝学坏了。不喜欢米了,以后准备休了这个婊子。o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你换这种山寨电池我试得多了,搞坏手机是不会的,但是容量肯定没有原装的80%。所以我自己换或者帮 ...

我也很奇怪了,山寨电池换上比原装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一样,可真的不一样

可惜没看保护板,但是真的耐用。

楼主:
小米在电池上赚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同款手机,电池也不耐用了。半天多点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奇怪了,山寨电池换上比原装还耐用。

你确定比原装电池还耐用?我也要这机器还在使用,我基本都是在充电状态,也准备换块电池

楼主:
就知道有人杠,早上就截图。原装的比这个快。

网友:
我的华为也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