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来拆一款微信官方的收款音箱F1,4G版本的。

楼主(2021-08-26):
用8万积分兑换的,
到手就拆给大家看看吧。

F1个头是所有收款音箱最大的,也是最重的。
现在的收款音箱比早期的播报音量要大点。

这款多了led提示灯,收款和开机时会闪亮。

揭开底部的防滑圈,拆掉3颗螺丝就ok。

每次都是一节18650,啥时候能用上2节呢?

依旧是2000毫安,待机一般般。

这次的喇叭的个头比较重,磁体有喇叭直径大,目测2英寸的。
这款音箱也是最重的,估计和这个喇叭有关。

这次采用插口设计,很好拆。

边上黑色的是4g天线和wifi天线。
物联网卡封装在金属屏蔽罩里面的。

天线触点。

这个3221是啥芯片呢?
(是LED恒流芯片还是充电管理芯片?百度没找到资料)

ns1830,这个应该是喇叭的功放芯片,但是百度上都找不到pdf资料。

存储固件的flash  25LQ64ESIG.  8m的。

点亮led灯的样子。

这是这么多J6三极管是干嘛的。

网友:
不错,这个音箱电量还是耐用,三天没问题

网友:
不错,啥积分兑换的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绑定微信啊

网友:
不错呀,不要连蓝牙

网友:
三极管当开关用吧

网友B:
这个音箱收款扣点吗?

网友C:
他为什么是收款音响,不可以放音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为什么是收款音响,不可以放音乐吗?

不可以放音乐,只能播报收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音箱收款扣点吗?

不扣的,只是播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绑定微信啊

扫机器底部的二维码就ok

网友D:
8万是什么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万是什么积分?

用官方领的二维码收款,就有商家积分。

网友:
我每款都领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改点什么玩。

网友:
看起来预留焊点是另外还有个型号是可拆电池 可换卡的版本

这个是不需要手机连接自带网络的播报   所以也连不了 手机

支付宝的那种WiFi连接的版本  里面是一个ESP32    微信的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E:
flash上方那个贴片才是手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ash上方那个贴片才是手机卡,

对,我把编号摸了

网友:
感觉已经很好了,大量的模块化, 很方便改造天线,更换大容量电池,更换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