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文宇高频焊台WY710到手

楼主(2021-08-26):
一直想有一个电池板高频焊台,正好看到论坛中@rocket_man_8 准备开发一款便宜的高频焊台,等了好长时间,终于在淘宝上架的第一时间抢了一台。今天刚收到货,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24V电源,于是用可调电源,接bonkote焊台的手柄试了一下,工作正常,等买的24V电源到货,再做进一步测试。

工作是的状态。

用的是这个焊台的手柄。

网友A:
你是那十个人里边的吧,批量的现在还没上架

网友B:
那么哪里有与之配套的牛B的24v电源呢

网友:
高频烙铁有啥优势呢比起 t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十个人里边的吧,批量的现在还没上架

高频烙铁有啥优势呢比起 t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烙铁有啥优势呢比起 t12

回温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那十个人里边的吧,批量的现在还没上架

对的,我是首批10个人里边的。

网友D:
若是屏幕能换成个OLED的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屏幕能换成个OLED的就完美了。

哈哈 设计的初衷就是低成本  七搞八搞 成本就又上去了。

网友E:
oled屏并不好,寿命短,除非是工业级的。diy的去哪找工业级的屏哦。

网友F:
这种能配他店里50元的烙铁手柄吗?不然单独买个快克手柄也要100-200元的,
想了也没用,
不知道啥时候有货呢,
这种可能更适合给20V锂电池配个移动烙铁,
比移动的白光T12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oled屏并不好,寿命短,除非是工业级的。diy的去哪找工业级的屏哦。

这个非常赞同,某宝上OLED模块好多都是垃圾屏做的,用途就是学习和做科技作品/DEMO,并不能长时间使用,衰竭很快,但如果是为了做DEMO,完全可以用,而且有时候追求亮度和速度,可以超频加压用,短时间问题不大,做产品真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非常赞同,某宝上OLED模块好多都是垃圾屏做的,用途就是学习和做科技作品/DEMO,并不能长时间使用, ...

那位兄弟可能没用OLED模块做过时钟或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能配他店里50元的烙铁手柄吗?不然单独买个快克手柄也要100-200元的,
想了也没用,
不知道啥时候有货 ...

配“焊科易”的203手柄,39元一个,把手柄的3和6对换一下就支持休眠了。
我做了一个外壳,90*59的铝外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么哪里有与之配套的牛B的24v电源呢

HP32V 2.5A剪线电源是绝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led屏并不好,寿命短,除非是工业级的。diy的去哪找工业级的屏哦。

换个白底的LCD屏也行啊。。比那个蓝底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HP32V 2.5A剪线电源是绝配

功率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白底的LCD屏也行啊。。比那个蓝底的好看。。

偏光膜转个角度就好

网友(2021-10-15):
不知道楼主有木有刷最新的固件, 最新的固件支持两种手柄。市场上最便宜的手柄29一支的,就能很好的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