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知道博世的手电钻只能转一下是咋回事

楼主(2021-08-26):
12v的手电钻,按开关转一下,再按就不转了,但是电量显示可以亮,把电池重新插一次,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开关或电机有问题, 9成是开关坏了。电机用2根线接下电源看转不转!

网友B:
是不是电刷问题

网友C:
换电机吧,某宝很多的

网友:
不是,电刷有问题,“把电池重新插一次,还是一样的故”。
电刷有问题是只会转1下后,就永远不会转第二下。

网友:
短路保护了?可能1.开关有问题,2.电机内部短路,3.电池包有个电池不行了,只能拆开充放电测试。

把原来电机到开关的连线断开,接到其他电机上看能不能正常,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问题的方向。

网友D:
电池坏了,内阻过大

网友E:
博世GSR12V EC充电钻?开关通病,以前坛里有个修复帖子,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GSR12V EC充电钻?开关通病,以前坛里有个修复帖子,找一下看看

是gsb12v 30,没用过几次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坏了,内阻过大

电池没用过几次,保护板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或电机有问题, 9成是开关坏了。电机用2根线接下电源看转不转!

无刷的,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吧,某宝很多的

无刷的没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刷问题

无刷的,钻没用过几次

网友:
坛友玩这个玩的太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刷没了?

无刷的,没用过几回

网友:
控制板坏了

网友:
电池还有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用过几次,保护板修过的

印象中博世的电池上没有保护板

网友:
说实话,充电钻,我不看好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