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lu的两个“复古”灯泡和一个小手电,手电怎么拆开

楼主(2021-08-26):
还以为现在都是闷烧灯泡了,然后看到了这个

先买的9.9减优惠1+2等于6.8,写的36w,看评论有人测了实际17w
这面倒是好拆……是不是亏了
今天到的灯泡5.9,加一把刷子凑单,-6等于一块多,肯定赚到了
买的50w,收到货写80w,真的随便写,估计也是17w?
然后看看一块多的垃圾闷烧灯泡是如何改善散热的
手电筒,减6元红包后一块多,据说是那个5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
这手电怎么拆开

网友A:
用小一字螺丝刀或者针,先把开关按钮挑出来。再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螺丝,把螺丝头塞进开关孔里,螺丝头挂住孔的边缘,用钳子把螺丝往外拉,盖子就出来了。里面的驱动板和14500电池拉出来就看见全部了

楼主:
6元红包是签到频道莫名其妙给的
灯泡6元多的车可能还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一字螺丝刀或者针,先把开关按钮挑出来。再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螺丝,把螺丝头塞进开关孔里,螺丝头挂住孔 ...

这么简单粗暴啊
等电量不行了再拆出来,试试能不能塞进18650充电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