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人清楚实际产品里.继电器是如何做省电的嘛?

楼主(2021-08-26):
如题,主要是指的低端产品.例如定时器或者wifi插座之类.

想搞一个遥控插座.但想了想直通有点费电.用pwm十路输出,atmega328又没有那么多pwm的io.

不知道实际产品是如何做省电这块的呢?还是,简单粗暴干脆不做..........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切换开关状态时才耗电,切换完毕0耗电。

网友:
小功率交流电,可以用双向可控硅控制,没什么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切换开关状态时才耗电,切换完毕0耗电。

这类继电器的容量一般都不高,成本也高

网友:
普通直流继电器,额定电压能吸合,维持电压不到额定电压的一半,根据这个思路,串一对阻容解决。

网友C:
根本不做,良心点的用开关电源,再好点用隔离的,良心坏的用阻容的不过现在比较少了
磁保持继电器电表里面都是这,容量不成问题,自己用又不量产,加几块钱成本不在乎

网友D:
估计是简单粗暴什么也不做。反正家里的小米和broadlink的开关,它们各个的待机功率都不低,工作起来更是没法检测了。

网友:
商品电路里面我没见过。
其实串电阻加个电解并联就能达到效果。
开关速度要快

网友E:
如果楼主做低端遥控插座,电源成本也是问题,还有10路开关继电器的峰值电路要用程序控制,不要一起导通。
我很久以前用做过4路的学习型红外遥控插座,楼主可以去老站找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继电器的容量一般都不高,成本也高

哪里容量不高了,看看计费电表中用的就是磁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简单粗暴什么也不做。反正家里的小米和broadlink的开关,它们各个的待机功率都不低,工作起来更是没 ...

确实,买了两个博联插座,用了一段时间,放角落里吃灰了。一想到它不工作也在那里夜以继日地费电,总觉得对不起三峡电站,对不起地球。

网友:
看到个老外,给继电器外面加了一块强磁,磁力合适的话,吸住的电流会减小非常多。
当然我也觉得是磁保持继电器是正解。220V16A的也就7,8元钱,电流还不够你用?

网友:
摇控插座为什么要PWM输出

网友:
12V继电器供电电压在9-18V之间变化,加7812效果一般,能不能做一个继电器恒流供电的电路,不管电压高低,电流保持恒定?

网友F:
脉冲控制吸合,不是一直高电平,流水灯控制方式考虑下

网友:
当年我家套筒洗衣机的离合器电磁铁就是功耗过大屡屡烧毁,就在供电回路里串联彩电的消磁电阻再并联无极电容器,消磁电阻提供电磁铁启动功率,然后电容接续电磁铁保持功率,至今仍在使用,电磁铁没有再坏当然耗电也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切换开关状态时才耗电,切换完毕0耗电。

最开始考虑过.但体积太大.插座里面放不下.暂不考虑.
我就需要5a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没有小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做,良心点的用开关电源,再好点用隔离的,良心坏的用阻容的不过现在比较少了
磁保持继电器电表里面 ...

主要是体积.我看磁保持最小都是16a的.........用不上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做低端遥控插座,电源成本也是问题,还有10路开关继电器的峰值电路要用程序控制,不要一起导通。
...

atmega328一共就6路pwm.不可能都用单片机.要是能实现也不会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脉冲控制吸合,不是一直高电平,流水灯控制方式考虑下

这个我也想过.pwm不就是和这个差不多.
不知道降低供电电压和占空比哪个更省电?
我记得吸和之后电压可以降低到6v甚至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