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HX6100,IPX7防水级别

楼主(2021-08-26):
一看这防水级别,我就知道是高级货。敢肯定是大家都不会修系列。

以为三个黑胶垫贴住,我就不知道螺丝在这里吗?小看人啊。

扒开胶垫,一看原来是不用螺丝的结构,飞利浦够抠的。胶水贴也难不到我。

扒开一看,让我傻眼了。果然够防水的。。。

下面到管剪上场了,就没有我剪不开的。

还真是全灌胶啊,这胶灌的连个气泡都没有,我要给一百分,看我换个大一号的管剪上场。

我切切切切克闹

都变成这样了,让我怎么修,心里不顺畅,我决定把这个三极管和小电阻拆下来,弥补我个老男人受伤的心情。

但是,你还这么对我。我我我 ca 。只拆了一半下来,还好有个小电阻是完整的。

虽然你这阻值不对劲,但起码是个能用的电阻,没白费我这么多时间。

网友:
哈哈,感谢楼主,这玩意花了就别修了,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这个肯定灌胶了的  反而是飞利浦的手柄容易进水

网友:
我有个,牙刷坏了这个还是好的

网友:
这种牙刷充电器都通用的。

网友:
这种打了胶就不给机会你修理了。

网友:
我也有个坏了,开始以为是牙刷主板或者电池坏了,后来才发现充电器坏了。

网友:
想不到这里面也这么复杂,还以为里面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
哈哈哈,忙碌了两个小时,陈师傅修好了个电阻

网友:
这防水效果是真好,但是坏了的话就没办法维修了

网友:
我是来看高手们的文章的

网友:
我有好几个,佩服你拆机的勇气

网友(2025-01-06):
上面一小块黑色的 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你这是大卸八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