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12V监控类安防电源

楼主(2021-08-26):
给公司买的,防淋设计,实际上我是在室内使用,标称2.5A,精简品,好处也有,原件少故障率低。使用环境1A(监控红外补光灯),留够足够余量,以前安装的正常使用五年以上故障率极低。

网友:
12V 1A 电源的标准配置

网友A:
这种电源买海康,大华,也就10块钱一个!这种山寨的我们监控都不装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很清晰。有EMC抗干扰,输出部分也有LC滤波。芯片加了散热片。看空间面积还可以加大。应该是比较可靠的。难怪5年不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买海康,大华,也就10块钱一个!这种山寨的我们监控都不装了,坏的太多了! ...

骗人看了看海康云商的报价,都要2开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骗人看了看海康云商的报价,都要2开头了

去小黄鱼啊,我都买了几十个了!最低8.5元一个,5个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小黄鱼啊,我都买了几十个了!最低8.5元一个,5个50包邮!

公司买的,那地方没发票,应急都是买京东自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小黄鱼啊,我都买了几十个了!最低8.5元一个,5个50包邮!

我这都是公司采购,一般那些地方不行的,即便自己买也没法报销。我们采购这两款往上报价都是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