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17包邮的鹰视安手钻电池

楼主(2021-08-26):
好奇这种十几块钱的手钻到底能不能用,撸了一把,这两天搬家把螺丝刀弄到新房那边了,就没拆手钻,先把电池拆了瞅瞅,电池没有任何参数,估计最多1ah吧,手钻力量比较小,不知道是电池的原因还是齿轮箱的原因,想改造一下电池不知道有没有改造的价值,有折腾过的可以讲一下

网友A:
大同小异,没啥可看的

网友B:
拧螺丝,用瓷砖钻钻10mm以下的孔还是可以的,就是同心度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异,没啥可看的

这种电池好像都是一个模具

网友C:
鹰视安是双速的吗?我9块钱买的富格是双速的。上次19块买的潭祖反而是单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用瓷砖钻钻10mm以下的孔还是可以的,就是同心度比较差

夹头做工感觉还可以,就是力量很小,最大扭力一把手也能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视安是双速的吗?我9块钱买的富格是双速的。上次19块买的潭祖反而是单速的。。。。。 ...

双速,力量很小

网友D:
拆开了就换好点的电池

网友E:
电池小扭力小是肯定,那些21V手电钻,用的同样是550电机,扭力就大很多,因为电池大,没有改装的必要,五六十块钱就可以买个21V的锂电钻了,这种12V的锂电钻,原装的电池都是很垃圾的,当然21V锂电钻的电池一样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了就换好点的电池

一颗三星30Q比一个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小扭力小是肯定,那些21V手电钻,用的同样是550电机,扭力就大很多,因为电池大,没有改装的必要,五六 ...

刚全部拆开看了,壳子也是垃圾,最差的塑料做的,相比来说芝蒲的感觉质量还好一点

网友:
能用,要想更好用续航长点,就换电芯

网友:
还是别改造了,一棵SonyVTC6电池买2套机器电池了。

网友:
力气小是因为垃圾电池内阻大,一握夹头电流大电压就掉下来保护停转。折腾过,换了动力电池力气起码大个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