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凌阳ZX7-250电焊机简单改造,改善使用效果。

楼主(2021-08-26):
几年前买的凌阳ZX7-250电焊机,不太好用,粘条,参考了老站各大神的改造贴,准备改大电容和改铝线变压器为铜线,原机三个470uf电容拆下测333uf,三个一共1000uf左右,购了拆机电容820uf的,实测每个740uf左右,三个一共2200左右,比原来大一倍有余。

网友:
重绕变压器的过程有吗?

楼主:
原变压器初级15匝5mm²次级两个4匝7mm²都是铜包铝,焊接时发热大。初级改为0.4平方漆包线12根并做一根,次级0.75平方线剥皮后12根并做一根,高温胶带缠上绝缘,这样初级约5平方,次级约9平方,都是铜线。改完后设在200A电流(实际谁知呢)3.2焊条挂刮三四下起弧,焊接电弧稳定,夹渣减少,飞溅也好像小一些了。焊完两根3.2焊条后,手摸变压器微热。效果满意。板子上还有两个igbt空位,暂时就不加了。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变压器初级15匝5mm²次级两个4匝7mm²都是铜包铝,焊接时发热大。初级改为0.4平方漆包线12根并做一根,次 ...

变压器示意图。
我没电路图,只是参考别人的电路。

网友A:
原机用铝线也太垃圾了吧。买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铝线的坚决不能买。。。

楼主:
如果有坛友想改,建议买大点的变压器,就可以把线再加粗一点,比如改60或70外径的磁环,初级5平方够了,次级加大到10-12平方,绕5匝,这样输出有70多伏,现在是62v,听说加高输出电压好引弧,我现在这个是50mm外径磁环,刚好绕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用铝线也太垃圾了吧。买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铝线的坚决不能买。。。 ...

那就看你花多少钱的预算了,这种单板2百内的焊机都是铝线变压器

网友B:
200A电流烧4mm焊条都要不完了,3.2mm一般130A左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A电流烧4mm焊条都要不完了,3.2mm一般130A左右可以了。

焊机显示200A,实际肯定没有200A,实际输出电流不大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用铝线也太垃圾了吧。买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铝线的坚决不能买。。。 ...

现在不容易买不是铝线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机显示200A,实际肯定没有200A,实际输出电流不大好测。

显示都是骗人的

网友C:
我就不明白,如lz这样改进,如果是厂家生产,实际增加也就是几钱成本,但是好用得多。
然而厂家连这几块钱都不愿意出....唉

网友:
其实旧电容也可以并联上去,容量再多一点哈哈

网友:
图文并茂,还有参数,有时间把我的也改一下吧

网友D:
有个问题,那个铜条引出线为什么要直接在铝合金散热片上引出呢?铜和铝这样简单螺丝压接应该接触电阻不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那个铜条引出线为什么要直接在铝合金散热片上引出呢?铜和铝这样简单螺丝压接应该接触电阻不少的 ...

铜铝连接要出现氧化,一个看空气湿度,一个要看通电时间,焊机你一年通电多少小时?可不比家用接电几乎不断电的。所以焊机这样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明白,如lz这样改进,如果是厂家生产,实际增加也就是几钱成本,但是好用得多。
然而厂家连这几块钱 ...

市面上卖200的机器,出厂价可能七八十。每个差5块钱不少了。

网友F(2022-09-26):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卖200的机器,出厂价可能七八十。每个差5块钱不少了。

这个焊机家用改电容,出线加个电抗并个电磁炉电容就好用了,不用改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焊机家用改电容,出线加个电抗并个电磁炉电容就好用了,不用改变压器。 ...

具体怎么改造能不能详细说说啊

网友:
  我的瑞凌200E最低价钱的单板机,电容就一个820UF的,2个IGBT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