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关于空调内机贯流风扇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1-08-26):
正当火烤的时间,宿舍的一台空调突然听到内机发出咔,咔咔咔响,立即拨插头,作为拆家的用户并为方便报修以见,那就先拆机检测察看,发现:贯流风扇移位下落,向下拔动卡死,逆拔动则可以转动,但转动不畅,向上托起可以归位,且拔动后转动顺畅,试机一小会儿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再次检查发现贯流风扇会左右窜动,这应该就是故障的原因,除此之外,其他功能都正常。请造成贯流风扇左右窜动的原因是什么,报修的话如何给以准确的故障描述,方便上门一次解决问题?单位在郊区,有点远。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见过坏的,这个应该是组装问题或者运转时间太长了。。。

你跟修的师傅这么说已经够清楚了。。。

网友B:
保修时描述的越小白越好,太专业了人家会怀疑是你故意弄坏地。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支撑扇叶的橡胶垫老化了

网友:
装配好从出风口试试看看,里面有辅热加热棒估计固定的卡子坏啦下落造成异响的多

网友:
贯流风叶左右窜动,?顶丝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坏的,这个应该是组装问题或者运转时间太长了。。。

你跟修的师傅这么说已经够清楚了。。。 ...

确实是运行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支撑扇叶的橡胶垫老化了

拆机检查时,发现另一侧有橡胶件,可摸到风扇轴,用力推一推就跑进去 了,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时描述的越小白越好,太专业了人家会怀疑是你故意弄坏地。

刚过保一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检查时,发现另一侧有橡胶件,可摸到风扇轴,用力推一推就跑进去 了,捏不出来。。。 ...

是不是橡胶件移位了,应该有卡槽卡住橡胶件,这样风扇轴就不会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