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斐讯N1 扩容再起新征程,这下方便了,呵呵~~~

楼主(2021-08-27):
前情回顾:
1:-----简单操作2个斐讯N1 扩容,一个32G,一个64G
2:~~N1 扩容~~半年,小~总结~~~
业余爱好太多,最近在一个DIY的群无意中聊天,有个兄弟刚买个emmc的测试座,本来一直没考虑这玩意有两个原因:
1,太贵,淘宝都是千多块一套;2,量也没那么大(最多一天改过20几个N1才)。所以一直就这样轻车熟路的焊--拆--焊
听他一说,居然入手才百多块果断安装咸鱼.APP,溜了一圈,别说还真有,和卖家问下情况,果断拍下,今天刚刚到手
测试一下,果然好用,用这个闪存可以直接放上就能写入全盘备份的镜像,然后直接贴回N1(T1)就可以了,避免了还得拆装一次的过程。对闪存来说,避免了2次加热过程。
就是下图这个“神器”有需要改N1(T1)的兄弟可以继续不变的加工费用(手工只要20)找我,我微信:sq110611
当然,想自己动手的兄弟,咱聊聊天,互相探讨也是没问题的。

我刚发的另一贴~~做了几个OLED时钟~~

网友A:
做得挺好的,不知道用电池供电行不行,拖个尾巴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挺好的,不知道用电池供电行不行,拖个尾巴不好看

亮度减低后可以,0.96:原后面亮度电阻914,我改为125,亮度低了点。1.3蓝原来564,我该为914,也是减小亮度,增加很多屏寿命的。目前总电流都是100多mA

网友B:
OLED通病就是容易老化,越来越暗n,最后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通病就是容易老化,越来越暗n,最后就看不见了。

那是一直原设置“高亮”的情况下,改小电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一直原设置“高亮”的情况下,改小电流,就行了

这玩意通过扫描刷新,通过占空比再降低一些亮度会不会更耐用一些。

毕竟这个屏也不会一直盯着看,偶尔看一下,只要不觉得闪烁就可以了。

网友:
价格不错,可惜现在用 emmc 的机会 越来越小了。

更需要的是 DDR3 BGA96 的测试座,可惜太贵了。

网友C:
这种OLED 屏幕,就两万小时设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OLED 屏幕,就两万小时设计寿命

对于0.96来说,把910K电阻改改。亮度减小一半,再说寿命

楼主(2023-05-22):
重要提醒:由于微信号可以改新的,特通知大家,新的微信号:jcj9700

重要提醒:由于微信号可以改新的,特通知大家,新的微信号:jcj9700

重要提醒:由于微信号可以改新的,特通知大家,新的微信号:jcj9700

需要扩容,联系新的微信号,加我

楼主(2024-07-22):
最近工作忙,暂时先不改了~
需要的以后~可能会改,还可以加wx好友

网友:
N1可以直接焊空emmc 用救砖模式,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