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关于电子镇流器问个小小小问题

楼主(2021-08-27):
电子镇流器的输出电感能不能用同线径、同感量的工字或环形电感代替?工字电感的磁芯应该和这种EE电感的磁芯一类,环形电感如果可以用什么颜色的?

网友:
可以,,,还要注意不要磁饱和了

网友:
这个功率级别工字辐射太大了吧。。。

而且绕线根本绕不下啊,LED是因为功率小,所以有人用工字

网友:
用一字的也有,用罐型的也有

网友:
从防辐射的角度,环形最好,从防磁饱和的角度,空心最好。要求不高,空间足够,那就随便选吧。主要是不能磁饱和。

网友:
同线径绕同一电感量的电感,得需要多大的工字电感啊,电感磁饱和,镇流器就不能镇流,三极管就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