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隔离但没光耦,早期的网件12v电源

楼主(2021-08-27):
这个电源高低压隔离,但没有用光耦作为反馈控件,问:怎么控制特定电压输出?

网友A:
现在原边反馈的电源大把。

最早见到实在小米1的充电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原边反馈的电源大把。

最早见到实在小米1的充电器上。

正解,其实没有的话,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其实没有的话,也不是不能用

现在连山寨头都用 IC方案了。

以前PC817 坏的还不在少数,浪费成本增加故障源。
原边反馈 远没有想像地那么糟糕。

网友:
现在也有类似的有隔离无光耦的电源适配器,例如好多小家电的电源。它是从原边采样,利用变压器的比例关系控制输出电压的。这种电源对变压器的匝数比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C:
原边反馈是什么原理
电流峰值关断么
这个电源明显是副边稳压管控制输出,所以可以更换稳压管来调节

网友:
网件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质量还是可靠的。负反馈在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边反馈是什么原理
电流峰值关断么
这个电源明显是副边稳压管控制输出,所以可以更换稳压管来调节

你确认“这个电源明显是副边稳压管控制输出”,如果开关电源处于空载状态,则稳压管(或者系统)的电流应该多大,其耗散功率能承受!

网友:
原边反馈,检测绕组反馈的电压

网友:
原边反馈 貌似比较合适固定负载 要是动态负载 这个输出电压不稳滴 反激电源峰值整流 空载情况下 输出不加限制 电压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