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渣渣自行车换个把立及装副把,外观有点提升

楼主(2021-08-27):
前一段时间骑车溜达,总感觉把立有点吱吱声,但又没看出啥明显毛病来
担心哪天断掉摔车,还是换一个算了,反正也生锈了

马家撸了前叉连接管、把立和副把,又花了偶20几个大洋

25.4的铝把立,8块9

22.2mm转28.6mm的连接管,铁板卷绕焊接的,这个9大洋

顺便撸的副把,铝的,一对7大洋

拆原来一体的连接管把立,要先拆掉一边的刹把和转拨

两个高度一样,新连接管上部膨大是为适配把立

装副把要把手把胶套外侧端头截掉

发现截掉的胶把端盖刚好能扣在连接管上,省得找其他堵头了

装好连接管和把立
装连接管麻烦点,要套筒才能固定螺丝

发现这个胶把端盖真是绝配

再装好副把

手把胶套看不出短了哈

就是连接管是本色的,啥时找黑色喷漆喷一下,还能防锈

换了新把立,感觉结实一些了,外观有有点提高
骑了一段时间,好像没吱吱声了,算合格

网友A:
我的车子车把锈得更厉害,而且晃动也明显,本来也打算换一副了,后来拆下来擦擦重新喷喷漆,感觉还凑合于是又装回去了,感觉为这种渣渣车投资太多不值得。

网友B:
我的X1花了大价钱,结果刹车系统被套路了

网友C:
把立盖那个孔最好堵上,不然进水后,水分不好出来,更容易生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子车把锈得更厉害,而且晃动也明显,本来也打算换一副了,后来拆下来擦擦重新喷喷漆,感觉还凑合于是 ...

刚来这边的时候75买了辆山寨,骑了两年爆胎扔路边,正好锁坏了没锁,一个周后车没了,然后200买了辆永久,骑了一年被偷了,然后又200买了辆永久,油碟,还在服役中,对比二手车价格,修车真肉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来这边的时候75买了辆山寨,骑了两年爆胎扔路边,正好锁坏了没锁,一个周后车没了,然后200买了辆永久 ...

200能买辆油碟车?

网友F:
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子车把锈得更厉害,而且晃动也明显,本来也打算换一副了,后来拆下来擦擦重新喷喷漆,感觉还凑合于是 ...

是呀,修它的钱应该可以再撸辆小点的了

网友G:
可以把转拨向内移一点,这样把套就不用多切了

网友H:
换个新的,心里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1花了大价钱,结果刹车系统被套路了

估计是被JS换了型号

网友:
不值的不值的再投钱了

网友:
有电商,撸配件是真方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立盖那个孔最好堵上,不然进水后,水分不好出来,更容易生锈。

嗯嗯,这个把套做的盖,中间孔偶用软胶封堵了,周边应该不容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来这边的时候75买了辆山寨,骑了两年爆胎扔路边,正好锁坏了没锁,一个周后车没了,然后200买了辆永久 ...

是呀,不修扔家里也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能买辆油碟车?

二手,皆有可能,油碟+3*9变速,在这边买不了新车,身边同事新自行车电动车丢了三四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能买辆油碟车?

应该是撸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问题不是很大~

新换这个比原来的看着还是结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转拨向内移一点,这样把套就不用多切了

确实可以,只能下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新的,心里踏实。

是呀,吱吱响老感觉要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