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监控NVR产生的rf视频文件,用什么播放器啊

楼主(2021-08-27):
买的这家监控,tontonsecurity.com

产生的视频文件是rf扩展名

附送的关盘里面的视频播放器也不识别

网友:
自家的都不能放,那真没什么好方法!把后缀改成AVI,RM ,MP4,MOV, MP5,TS,,,,,,,,这样的再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用监控专用的H264或者H265播放器试下,一般监控都是这两种格式。

网友:
MediaInfo过一遍,大致就知道是啥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