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Q200EX不能安装WIN7吗

楼主(2021-08-27):
我的宏基手提电脑原来用浦科特固态120G容量使用WIN7系统,买了一个东芝Q200EX容量240G的回来安装WIN7,用光碟安装的纯净版W7系统。显示安装完毕重启时在正在启动windows那里卡住不动了。把硬盘拆到台式机也一样的表现。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宏碁的机子兼容性问题 跟联想一样坑爹

网友B:
分区没分好吧?导致C盘引导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区没分好吧?导致C盘引导不进去

应该不是引导进不了吧,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固态也有,但是到现在我还没解决。就是安装完系统,硬盘第一次引导安装进入系统设置那个画面卡住,把整个盘删除重新分区重新安装都一样情况,用另一个盘就没问题,以为固态有问题,用来做从盘写入文件后测文件码又没问题,因为这个情况我反复擦写了整盘几次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PE要在安装过程中注入特定驱动才行,如USB3.1
我装华硕的机子就碰到过这种问题,装完WIN7后,USB设备无法使用。
干脆一步到位,WIN11,一切正常

网友:
先chkdsk一下

网友D:
纯净版W7系统 没有 ahci  支持, BIOS修改 为i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净版W7系统 没有 ahci  支持, BIOS修改 为ide

我另外一块浦科特固态也一样的没动BIOS设置W7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碁的机子兼容性问题 跟联想一样坑爹

联想是真™坑,特别是bios

网友:
估计是AHCI的问题,可以在安装时添加主板的AHCI驱动试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是不是显示选择综合显示而不是核显显示或者单独显显示

网友:
用另一张盘先装,等能进桌面了再全盘GHOST到这张盘试试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或者是硬盘格式问题 以前遇到过几次
大概率是硬盘格式问题

网友E:
UEFI里启动了Secure Boot对不对?关掉。
然后在启动优先级里选择Force Legacy BIOS,也就是尽量以BIOS方式启动系统。
最后,硬盘初始化成MBR,分区,安装系统,问题解决。

手头三台NAS,除了WIN8-WIN10-WIN11外优先UEFI或GPT启动的话WIN7一定卡在四叶草,无解,说是灌一下显卡驱动能解决,但我这边移植打包了还是没用。

对于楼上说的AHCI问题,那是XP时代的老毛病,从VISTA开始都有配置AHCI通用驱动,否则那些SATA扩展卡怎么做到免驱的……
WIN7的原始镜像在目前来说是缺少NVME设备驱动和USB3.0,也就是xHCI驱动,别记错了,错一个字问题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EFI里启动了Secure Boot对不对?关掉。
然后在启动优先级里选择Force Legacy BIOS,也就是尽量以BIOS方式 ...

我的另外一个固态浦科特和三星都可以WIN7,电脑BIOS都一样情况下就是这东芝固态入不了定在四叶草。而且硬盘初始化成MBR,分区,安装系统都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另外一个固态浦科特和三星都可以WIN7,电脑BIOS都一样情况下就是这东芝固态入不了定在四叶草。而且硬 ...

加我Q,直接远程看,号码发你私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我Q,直接远程看,号码发你私聊了

非常感谢windows9650 坛友,东芝硬盘可以入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windows9650 坛友,东芝硬盘可以入系统了。

小意思

网友:
归纳一下问题:Secure Boot和Fast Boot默认同时开启,楼主不会清除秘钥,远程视频关闭双模式后改为Legacy BIOS优先启动,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引导进不了吧,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固态也有,但是到现在我还没解决。就是安装完系统,硬盘第一次引 ...

要我帮忙不?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