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带保护板锂电串联问题

楼主(2021-08-27):
手头只有3.7V锂电保护板和18650锂电,每个电池(并联组)都接保护板三串使用,能够相当于用三串保护板吗?串联12.6V充电时,有没有平衡充的效果?

网友A:
没有均衡 只有基本的过冲过放保护 且保护板内阻主动*3

网友:
每组电池都有单独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只要电池体制一样就可以不需要平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均衡 只有基本的过冲过放保护 且保护板内阻主动*3

谢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B:
每个电池输出端接一个10k电阻
不然充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池输出端接一个10k电阻
不然充不了电

要这样的啊?电阻要几瓦的,1/4W的可以吗?

网友:
我想是容量最少的那个并联组最先充满保护,保护后整个串联组都停止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