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机箱铁皮有折痕如何修复

楼主(2021-08-27):
像这样的侧面压到了,折不平有什么处理办法

网友:
下面垫木板橡皮锤先敲平整,然后尼龙锤慢慢敲!!!

网友:
汽修厂早就给你答案了,刮漆,抹腻子,喷漆,烘烤。。。成本比新买还贵。

网友:
拿去车行钣金

网友:
放地上用擀面杖擀

网友:
强迫症的搞,不然就这么用吧 要完全平只有钣金加喷漆

网友:
用手大致压平就行了,不能敲,越敲越花,看上去敲平了,油漆一刷那表面都是麻子,先敲再抹腻子另说

网友:
不会钣金活很难复原,干脆定一个机箱侧板算了

网友:
刮腻子喷漆

网友:
拆了省心,散热更好。全透明侧盖。

网友:
靠墙放,就当没看见。

网友:
我的箱子两个侧盖,从装机起就没装上过。不知放那吃灰去了

网友:
据块亚克力板做全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