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一把羊毛,拆个USB-HUB

楼主(2021-08-27):
买这东西不是用它本身功能,就是DIY用,不定用在哪里呢。

-------------------------------------------------------------不好意思,是我做事不认真,冤枉这个HUB了。在单位测试时没有自动安装驱动,所以给它判了死刑。今天家里电脑上又试了一次,弹出了驱动安装提示,驱动装好后就正常了,虽然是2.0的,不耽误用。受处罚的应该是我,现在给这个HUB平反昭雪。(看10楼)
--------------------------------------------------------------------------------

说是HB,里边还有芯片,实际上芯片就是个摆设,几个USB座并联,加4个开关,控制电源和灯,只能充电不能读数据。

包装扔了

这是啥牌子呢,没注意过,是个大牌吗?就是大牌也是山寨的

还有外接电源孔,跟USB电源直接并联

插头

背面

有开关还有蓝色灯

拆开

看着这塑料想起了香水电源那个盖,基本一样,软的

那几个黑色的条子是电阻,蓝色LED的限流电阻

无字芯片,摆设,+D-D都经过它,但是没输出。几个数据口没电压,插电脑上没动静,VIVO闪充经过它后充电电流160MA,测试入口处电压才4.66V,可见线阻多大啊

买它就想用它几个口和面板,现在看来拆了也不心疼

浪费了5元红包。

按实际说,2毛2也算值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就当个夜灯吧,除此之外这粗糙的做工白天我不想看到它。

网友:
我的能用鼠标键盘,就是芯片是牛屎的,U盘可读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4个口是独立的,插了两个鼠标,一个外置硬盘,很好啊,就是速度慢,USB2.0的。

网友:
真是个奇葩产品

网友:
作用不大了,纯属是多个小小玩具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换线当USB充电座用,塞个电源板进去当多口USB充电器。

网友:
五块红包也是钱啊
你这个是故障品,先看看是不是两根数据线有断的,还有插头那边接触不良的。
再不行还可以让其中一路全部直通,其它三路只充电

楼主:
是我弄错了,原来是太心急,没装驱动。又在电脑上试了一下,这回注意了,驱动自动安装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单位测试时不自动安装驱动,等一会上班去单位再看一下。
装好驱动之后,这个HB可以正常使用了,同时插上鼠标和U盘,可以同时正常工作。

说明这个HUB还是可以的,只是2.0的,性能一般般。不过不管怎样是冤枉它了,现在给它平反昭雪。

VIVO手机互传也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弄错了,原来是太心急,没装驱动。又在电脑上试了一下,这回注意了,驱动自动安装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单 ...

那意思是那个芯片还是起作用了的

网友:
我也买过楼主同款外形4口,还买过7口,读写不太稳定,配合表头测试电源和充电宝过载能力也不错。

网友:
这价位很不错,这种USB HUB最常见问题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的   芯片有型号   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产品做得真是难看。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吧,不知哪里买的,去哪里平台搜

网友:
还带开关的,不错

网友(2021-10-28):
主控芯片是fe1.1s

网友:
我就想知道红包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