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火车票抢票问题

楼主(2021-08-27):
好像很多人用抢票软件,我没用过,有没有朋友比较懂得说说。

1、假如某票已经卖完了,别人又给我抢到一次,这个是不是说属于火车站第二次放票、或者有退票的人抢到的?有人说那个12306的候补功能针对这方面比抢票还快,不知对不对。这个别人给我买过一次,当时还不知道候补功能,比较关注。
说明一下,二次放票我知道。比如青岛发南宁的,开始起始站即青岛票会很多,中间的站会很少,后来会再分配给其他站一些。
2、还有第二类,就是比如某车次青岛发车到昆明(随便举例),经常出现刚出票就会抢光。在12306因为手动速度原因,可能抢不过抢票软件,这个我是感觉过年、国庆、五一碰到的最多,可是糟糕的是自己跟家人都有原因这时候外出,所以挺关注。

3、普通车卧铺问题。出来票12306买一张很难下铺。据我所知,开始给各个地方的票上中下是等比例的,也是下铺很快就没有了。记得以前去代理售票点,好像能选,是别人选走了吗?有没有办法网上抢到下铺。就是有没有能选择的软件?

网友:
抢票软件加钱还是能抢到的,要不就买长乘短即便在你之前的站买也行

网友:
不懂,1我想应该是有人退票,也有可能是二次放票,抢票软件嘛,就是不停的刷新,一有票马上抢到,比手动当然快多少倍了,但是12306候补的原理应该是预登记,就是说有票出现,首先按顺序分配给预登记的人,如果没有预登记的人,才会放出来给别人抢。
3没有看过代售点的操作界面,但是我感觉他们那里什么位置都能选出来,或许他们有个选择窗口,直接可以显示出所有的余票位置,毕竟专线接入,网速很快,实时刷新也是可以的。

记得很多年前,还没有12306,那时候是下午3点放票,然后快到3点,代售点排两个队伍,一个队伍是等3点买新票,另一个队伍是买其他时间的票,然后3点一到,立即停止普通队伍,新票队伍上来,一直到新票队伍结束,再开始普通队伍,这个做的非常好。

网友:
一次买三张,大概率有一张是下铺

网友:
用过某个知名的出行平台的抢票,按提示加钱还是抢不到,总票价几十元,不明白里面的规则。

网友:
只要候补没了,基本就是没戏了

现在不会“放新票”,只会放候补

如果你的家人年龄在60+,会自动优先选下铺,否则除了看脸只能找人工售票

网友A:
如果在放票点第一时间没有抢到票,那么就候补吧,候补是系统发现有票时就优先分配给候补订单,分配完所有候补订单还有余票时才会将这些票放出来给别人买,抢票软件也只能等到候补单分配完后才能抢。
一般网上买三张票系统会分配给你上中下各一张,买两张会分配给你上下各一张(在还有下铺的前提下),今年新出的政策60岁以上的会优先下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放票点第一时间没有抢到票,那么就候补吧,候补是系统发现有票时就优先分配给候补订单,分配完所有候 ...

其实最开始想问的,是什么软件在第一次放票时抢。不考虑以后,就只说开始放票、然后抢的很快就没了,而我进入系统、操作等并不一定很准时,而且手工进入、刷新到放票、选票,这些都需要时间,如果抢票软件能在这一步骤运作,就方便抢到票,否则最难抢票的时间与车次,人工很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