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二手美版iphone6s,再换高容量电池,其实操作风险 难度都比较大,75分

楼主(2021-08-27):
去年搞了一个美版二手IPHONES 6S  128G的。感觉品质不错,各个功能都健全,爱思验机也通过,除了显示电池换过。

软件速度也很快。比安卓9版的红米。

原来13.3,今年升了14.7后感觉续航短了很多,当然,软件也装了很多。大概短了40%。

用爱思测,大概老化了。所以定了一个叫某工重载的电池。

帖子

楼主:
这是刚使用的时候,最大容量在1882mah...
现在用最大也是1332mah....而且明显冲放电,发热严重。。。

这就是二手商家换的大概30元的电池。。也许40元。

网友A:
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 ...

有时候看你回帖,眼睛不自觉就看波波了(不是我故意要看,主要是对比度太强了),回帖内容被忽略了

楼主:
作为修过N多电源,ATX电源什么。。。的DIY爱好者。

我是没有修过什么手机。

我感觉,6S级别的,苹果手机,确实很精密。螺丝,都尽量的减轻,减小,你要是稍微用大点里,肯定滑丝。而且会顶穿主板,,,导致漏电。而且螺丝很多长短不一样。
上个螺丝,对眼神都要求巨高。

综合其他难度,以及风险,坏了没有的换,是一对一的零件。。。。所以难度是75%。最高的是100%吧。
坏了损失比其他手机大的多。单价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93 还不错了 不用换了。 ...

你脑子看错了,眼睛看对了

网友B:
我的6SP换过两次电池了,牌子是乐呵呵和品胜,乐呵呵还行,使用不发热续航也不错,用了一年,现在用的是品胜,品胜已经不是以前的品胜了,垃圾到连杂牌的电池都不如,价格又贵,使用发热大,续航非常差,看个抖音一分钟消耗1%的电,10分钟就消耗10%的电

楼主:
看了网上那些很多视频,文章,6S换电池。。。。
其实啊,都有意,无意的美化了自己,为了宣传,或者流量。。。真正的技术细节很少人说。

1.先总结难度级别,和对策的几个关键点。

2.尾部两个梅花型螺丝,还比较好拆。难度20%。。

3.务必电吹风加热周边,这样减小很多风险。加热到有些烫手,大概60-70度。然后吸盘稍微一拉就有缝隙了,用拆机塑料片,稍微一划,就全开了。有胶的。
不像以前手机的塑料机身,要很大力的撬。所以,苹果的模具,精度非常高,材料也不变形。
难度40%。 风险60%。

4.拆电池压板的两个小螺丝,十字的,内的是长,外的是短。。。

因为原来商家换过电池,所以,螺丝很松。据说原装的,这里螺丝还有胶。

但是,把电池卡扣撬下来,非常不容易,很小,不容易插进去什么。撬的动作很不容易把握。个人感觉指甲最好,因为能把握力量。
必须先断电,再搞其他排线。

楼主:
5.拆屏幕,指纹,背光排线。

斜四个螺丝,右上角的那个最长,其他三个很小,很短。。再挑开三个排线。
手必须扶着屏幕。排线很容易拉断,拉裂。

这三个卸还容易,装最难,根本感觉不到装到位的手感,非常容易装坏,装不到位。 难度75%, 风险85%,95%。如果这里坏了一点点,你修恐怕要300-500.

6.屏幕卸了,再卸马达的两个螺丝,很容易,这个难度30%,风险10%。为了拉胶条。务必卸下来。

7.拉电池的胶条,说的最多的是这个,但这个风险并不大。就是难度50%,用力均匀,力尽量尽量的小,多上20次动作。基本都可以拉出来。。
不要以为7-10次能拉出来。我基本一个胶拉了30次以上。这里面的原理是,特种胶,在拉的时候,就丧失了粘力。。。。

所以,完美的卸下电池。100%的肯定是兼容的,但容量非常差,但人家还印刷的特别精美,无聊。。。。为了省成本啊

网友:
刚花20块买了个说是德赛超容的电池,感觉要翻

网友C:
重载的容量感觉就那样 没有多很多容量  用了1年了  能效还是100%  不知道是不是不会变

楼主:
8. 装新电池。。。
这个难度就是比划下位置。。尽量周围有孔隙。卡扣位置,基本没用问题。难度30%,风险30%。
重要的是扣的准,这里孔的结构比较方正,很不错。
电池,无非是买多少钱的。。。
太便宜的,也许会衰减的快。

9.再扣下电池的卡子。。。。最难的是装屏幕的三个最危险的卡扣。。。。前面说了,这里结构非常密集,怕受力。

防水胶圈,,,,也不难,多玩几次。。。不过,很多地方还是容易进水。并不是完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载的容量感觉就那样 没有多很多容量  用了1年了  能效还是100%  不知道是不是不会变 ...

我才换,还在充电呢。

楼主:
换这种高价值,有零件唯一的手机电池,要点紧张。万一哪个地方压了,哪个地方螺丝拧过了,排线裂了,维修都很难。

楼主:
旧的,7.18Whr...
其实相当的假。。。

新的8.63Whr...,,,等待考验

楼主:
刚换的电池。。还可以。

楼主:
你看出来了吗?序列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SP换过两次电池了,牌子是乐呵呵和品胜,乐呵呵还行,使用不发热续航也不错,用了一年,现在用的是品 ...

我的6SP早两年前自己换过滕岛的,容量达3400MA左右,因其中一个胶条扯断了,拆下来费了不少事,还差点起火了,这块电池真的很经用的

网友D:
把贵重设备多拆几次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贵重设备多拆几次就习惯了

单反有多少人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