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差点就给当废品处理的Vixtel微小电脑主机 视频输出求助

楼主(2021-08-27):
最近没什么事情忙就跑去做电器回收的朋友那坐坐,刚过去就看到他在倒腾着拆电子产品,拆出来后就分类等等事情,我也就没事帮忙打包那些,说实话是在淘宝,看看有没自己喜欢的宝贝而已,当看到一堆废板里有个像电脑接口的东西就拿起来看了下,什么有板载内存,有无线接口,后面也还有个电子盘那些,应该就肯定了是微型的主机,确定后就看了下网卡芯片是82574l,印象中是千兆的才决定要回来,要是百兆的我就不想要了,由于是给朋友拆了分类,很大一堆才找到底壳,盖子没找到就有点可惜了,由于太多,而且他还打包了一些,重新倒出来也不太合适,主要是朋友那脾气我不想去招惹,哈哈,所以就乖乖的找到多少就多少的念头就拿回来,简单测试插电能开机,但要插显示器时候竟然没找到,看到没输出VGA就难倒我了,看主板上有LVDS跟SDVO接口,查了下网上说视频的,但不知道定义引脚,所以请教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出视频输出的,想改造成软路由或者NAS家庭服务器,主要是看中了才几瓦的低功耗和小巧的很,希望大神支个招搞出视频输出口,谢谢

网友:
还得弄个屏线,还要看看是什么类型的屏

网友:
居然没看到视频输出口,眼拙了。

网友:
这种要刷屏的程序,基本上都是盲刷,我弄死了两块都没见到一点影子

网友A:
看有一行的插排,不是知道那是否视频输出端子,找好定义试试看,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网友:
板子上有个白色的lvds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一行的插排,不是知道那是否视频输出端子,找好定义试试看,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

PCI-E网卡座上面白色插槽,标明了LVDS,就是液晶屏接口

网友B:
扔咸鱼上卖了吧,这货内存太小了,才1G DDR2内存,CPU估计也不会很快,估计就能跑个XP。而且还要自己接液晶屏

网友C:
其实也是个电子垃圾

网友:
电子垃圾,性能不如淘汰的手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扔咸鱼上卖了吧,这货内存太小了,才1G DDR2内存,CPU估计也不会很快,估计就能跑个XP。而且还要自己接液晶 ...

这很有可能是超市收钱的一体机

网友D:
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定制的一款收银机。很老的方案。

网友:
散热片拆开看看是什么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咸鱼上卖了吧,这货内存太小了,才1G DDR2内存,CPU估计也不会很快,估计就能跑个XP。而且还要自己接液晶 ...

性能不高,功耗很低,做个软路由还是很不错的,或者是NAS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是个电子垃圾

呵呵,做个软路由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有可能是超市收钱的一体机

不是收银一体机,是运营商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定制的一款收银机。很老的方案。

运营商检测设备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好货了,又是工控机主板了。

网友:
还不如我去年那个工控板,双网线接口,CPU是奔腾E6300,虽热没有内存和硬盘,但是装上硬盘内存,开机速度比你美多了。

网友:
就为了这么一个没有用的小东西,又欠朋友一个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