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日置DT4222

楼主(2021-08-27):
好像以前没发过这个DT4222,人懒出差的时候就不想带万用表,但有时候还是不得不带一个,于是各种小万用表就是我重点搜集的目标。
基本上和101大小差不多,做工也差不多,功能更多,价格高一些。

网友:
就不能给个完整时候的正反面看看吗

网友A:
这可比101强太多了! 101做工和性能都很烂

网友:
  做工不错、性能和价格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比101强太多了! 101做工和性能都很烂

我觉得101做工还算不错,性能也过得去。4222的确是不错,可也要看价格,差不多2台101了。还不能自己校准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比F101好太多,价格上贵一点也情有可原,如果能够自己校准就好了

网友:
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B:
测电压、电阻的速度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压、电阻的速度快不快?

非常快,号称当时最快手持表

网友:
等了1天不见楼主贴外观图,无奈求助万能的淘宝,顺便复制粘贴几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快,号称当时最快手持表

这个日置4222的原配表笔比较特殊,请问其他表笔能插到这个日置4222上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日置4222的原配表笔比较特殊,请问其他表笔能插到这个日置4222上用吗?
...

不能但diy一个很容易

网友C:
中间那个弹簧样子的东西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弹簧样子的东西是啥?

电池夹,1节7号

网友D:
这表做工真好,外观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做工真好,外观也漂亮

背光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夹,1节7号

居然我没看出来,不过思维定势也没想到居然一节电池

网友E:
蓝色外护套是什么材质?橡胶还是塑料?低通滤波功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色外护套是什么材质?橡胶还是塑料?低通滤波功能怎么样?

看起来是tpu,但我不是专业搞高分子材料的,没绝对把握是tpu还是其它种类tpe
低通我没认真测过,用起来还行,测带宽/低通挺耗时间的,如果你有具体的频点我可以测一下,别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