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针式打印机,打单页文件不够清晰,如何调整?

楼主(2021-08-27):
找了台针式打印机,630KII,准备用来打印支票。这台打印机以前放在库房打印多联次单据(入库单、出库单、领料单等),现在用来打印单页文件,发现打印痕迹较浅,初步分析是打印针打印行程可能稍短,请问这个是否可以设置?

网友A:
蓝猫淘气三千问出没,请回避。

网友B:
在打印头上面有一个手动调整针距的镙丝,仔细找找,它是配合打印复写纸而调整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猫淘气三千问出没,请回避。

把你妈喉咙喊破也没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打印头上面有一个手动调整针距的镙丝,仔细找找,它是配合打印复写纸而调整间隙的。 ...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C:
调整压力值,调的太大容易断针,别问我咋知道,已经修过了好几个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压力值,调的太大容易断针,别问我咋知道,已经修过了好几个机器了 ...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看现在是多少,加一格试试,别一次加太多。

网友:
单页旁边有调整深浅的一个小开关呀,机械的,在右边有个数字旁边,就是打印力度

网友:
入库单、出库单、领料单等都是三联四联的,比一般70g的A4厚很多,所以要调接纸张的厚度,还有就是要换色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