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吉恒电工9位插排JH-224

楼主(2021-08-27):
这款吉恒电工9位插排,型号:JH-224。很多年前的插排,一直闲置,最近找东西,从1.5米高处跌落,内部6个螺丝固定柱全部断裂,底壳完全分离。修复的同时,顺便拆开看看。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吉恒电工9位插排,型号:JH-224。多年前插排,插孔采用老款国标,使用的陶瓷的孔位,很有分量;插孔簧片铜材质;火、零、地及外接线使用的0.5mm2的多芯软线,铜材质;外接插头采用可拆三项插头,铜材质。

内部6个螺丝固定柱全部断裂,底壳完全开裂。

对塑料螺丝固定柱进行修复,先将碎裂的部件组合起来,使用101快干胶粘合。然后用粗细合适的吸管套装粘合固定(这里使用的盒装酸奶吸管,没有合适粗细的,用的相对固定柱细一点的吸管,剪开侧边套装粘合的,这里吸管起加固作用)。等到干固后,组合起来,继续闲置。

附:螺丝固定柱碎裂粘合方法
塑料螺丝固定柱使用久了容易碎裂,当然使用不当也会造成碎裂。可以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进行粘合修复,效果还不错。先将碎裂的部件组合起来,使用快干胶粘合。然后再用粗细合适的吸管套装粘合固定(可使用盒装奶吸管,没有合适粗细的吸管,可以使用相对偏细一点的吸管,剪开侧边,再套装粘合,这里吸管主要起加固作用),等到干固后,外面再套一层热缩管加固(热缩管可使用电烙铁热缩,也可以不套装热缩管)。

网友:
这种就不要修复了,都淘汰了,还不如坛子里活动的插排,好歹是新国标

网友:
哇,之前大学宿舍楼道同款
也不知道现在换了没
当时我跟周围的宿舍这么说的:咱们宿舍限电,用吹风机会跳闸,如果非要用,去饮水机对面的网络柜,找那个叫吉恒电工的插座怼上就完事了,如果被查着,直接把吹风机关了然后往外跑
就这样那个插座被插插拔拔了3年,之前有几次舍友还在用那插座做饭
放到现在0.5的线也就给手机充电或者接个灯,用吹风机至少用1平国标线的插座

网友:
这种就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A:
拆完可以扔了~

网友:
这个质量不好,正式场合不能用啊。

网友:
这种,质量太次了。都摔断了

网友:
写高级的必定不是啥高级货。

网友:
以前在菜市场买过类似的 寿命和安全性都不怎么好

网友B:
陶瓷体的用的簧片一般都有点差

网友:
可用的也只有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完可以扔了~

这款吉恒电工插排早期产品,到手有近20年了,一直没用上,闲置。这么多年了,看焊点还算亮泽。当时网购还没有流行,需从实体店购买。8位以上3米线公牛插排要100元以上,当时吉恒电工算是二、三线品牌,售价一般是公牛的一半,用料有所缩水,一般家用还算可以。陶瓷孔位算是当时特色,可以防止过热造成孔位变形,只是因为过重怕摔等原因,现在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体的用的簧片一般都有点差

这种老款插位最大的缺点是三位插孔容易接触不良,需要调整插脚角度。

网友:
壳子都老化发脆了,看里面是陶瓷座的,插片肯定是很垃圾的那种,也不耐插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