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主控2256K 开卡一直失败没有找到对应的闪存数据

楼主(2021-08-27):
有张硬盘开卡一直失败没有找到对应的闪存数据,120G,h27qeg8m2m8r,主控sm2256k,下载好几个版本也不行,看到以前这里有个大神发过贴但是点不进去,是2017年12月26发帖的,哪位大神帮忙看下怎么解决的,标题是:"又搞定一个山寨金士顿固态,120G,主控SM2256K",应该是数码之家以前老帖子,我查看不了。

网友A:
没有找到对应的闪存数据,估计虚焊了,上个ID排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对应的闪存数据,估计虚焊了,上个ID排列看看

就这个,不太懂,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差了一位数,你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不太懂,看看是不是坏了

这个是正确的,可能你找的版本太老了。用4楼的那个版本就可以。

楼主:
我用0811,1228,910,1201好几个版本试了

网友:
点AUTO让工具自动识别

楼主:
已解决等下发帖说明

网友:
对于小白只能多试,还有各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