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格力柜机遥控器YB0F2

楼主(2021-08-27):
有一个格力柜机遥控器,型号是YB0F2,上电池遥控器有显示,但是所有按键没反应,拆开看看发现有液体,但不像电池漏液,电池仓很干净,没有液体,不知是什么,清洗后回复正常
外观,上电池有显示

背面

这个遥控器好拆,5个螺丝卸掉就可以拿掉后盖,很方便,主控都打了胶,不错

主控

后盖,明显有液体

电路板

这是洗后的,洗前忘了拍照,

可以看见有些腐蚀

按键

谢谢观看!

网友:
铜箔颜色深浅不一,可以用除锈剂处理,按键应该是碳膜,用2b铅笔或者碳粉抹一下。还能够管它个几年。

网友:
大约10年前就有这个遥控器了,单位办公楼二十多台,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多液晶屏缺笔画、显示不清晰。应该是液晶屏质量不好

网友:
这货就是没有夜光 晚上好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