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自己DIY的桌面86排插

楼主(2021-08-27):
今天看到桌面自己制作的排插,白色86 2孔插座有一个圆的2孔卡扣松了陷进去了,于是拆开扣好。
里面的线全部自己用压线端子压过的,内部连接红黑线是16awg的硅胶线,外部输入线是电热水器拆机的3x1平方毫米的铜芯线,开关是10A带过载保护的船型开关。
这个插座已经用了有4年多了,中途经历过换船型开关,之前是用焊锡焊接普通的船型开关,但是焊接过程中温度高会把外壳烫融导致接触片弹出来接触不良,索性今年买来插簧全部冷压,可靠安全。

网友A:
楼主也没发现这种带指示灯船型开关指示位置会发热。

网友B:
插簧接线冷压还是焊接?冷压没有专用工具很难做好,还是先焊上再挤压的好。

网友C:
插簧也是会接触不良的,我家的空调压缩机就出现过,重新换了个压上倒是也没再出问题

网友:
这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这么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没发现这种带指示灯船型开关指示位置会发热。

会有点,里面用的应该是氖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簧接线冷压还是焊接?冷压没有专用工具很难做好,还是先焊上再挤压的好。 ...

用专用的压线钳压的。没有焊接。多股铜线直接压接就很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簧也是会接触不良的,我家的空调压缩机就出现过,重新换了个压上倒是也没再出问题 ...

装的时候确定压紧了。定期拆开检查有没有因为接触不良发热变形就好。

网友:
总感觉插簧接触不好,不知道过大电流会不会发热

网友:
有些年头的东西。。

网友:
我在2009年就因为不喜欢万用孔,萌生要买澳大利亚标的插线板,后来发现有鸿雁三脚插座模块可以用118面板组建,正当购物单准备好论坛出现TCL国际电工插线板风潮,一个两位三插带开关3m线包邮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