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简洁好用EPON光猫 TL-EP110 V6

楼主(2021-08-27):
目前主流接入方式都是光纤,光猫肯定是必须品。作为网络设备最底线的要求就是日常工作中不能死机,在我平常维护和学习的过程中,总结有3种设备可以满足要求,1类是MA5671,MA5675之类的企业级设备,2是双模pon stick模块,3是这次的主角:TL-EP110。这三种设备当中,前两者都是企业级设计,功能强大,稳定性没的说,价格都在200元以上,我买不起。那就只能选择第三者了。EP110这种猫,之所以能这么稳定,原因只有一个:精简。他只有基本的二层功能,就像监控用的那种傻瓜光纤收发器,只有交换数据的功能,用一辈子都不死机,抛弃了目前早就没啥用电话和ITV,毕竟这年头什么东西都能走TCPIP嘛,说人话就是微信电话QQ语音和那种免费的网络电视。。这么搞就能降低成本,同时保留了最重要的功能:千M电口。
V6版本已经极度缩水,但是稳定性仍然远远跑赢常见那种家用猫。MTK方案CPU MT7520ST,32M内存,还有各种部件组成的“光模块”。稳定性得益于二层交换不怎么需要内存。毕竟我还拆过只有16M内存的监控网桥,也是只有二层功能,人家用了几年也没死机。

网友:
功能确实简洁,价钱绝对不简洁,连个散热片都舍不得给。三贱客的东东一般v1最牛,然后越来越缩水。市场占有率确实高

网友A:
也未必

我在帮某运营商做本村的维护。

有个客户,反映这几个月来网络不稳定。
到他家检查光信号正常,测速正常,就是不定时断网。
首先怀疑WIFI换了未解决,后来重接光纤头,甚至连分光片也换了。

最后才换光猫解决的。
华为的小光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未必

我在帮某运营商做本村的维护。

说明我们不能迷信华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未必

我在帮某运营商做本村的维护。

这个猫给我自己单位也换上了,要不然,平均两个星期,就被电话叫到机房,去重启电信送的垃圾猫。

网友C:
:lol:IPTV还是要的,毕竟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我们不能迷信华为

HW也没说他的就不会坏呀

---

刚看了下型号:HG8310

论坛有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27-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猫给我自己单位也换上了,要不然,平均两个星期,就被电话叫到机房,去重启电信送的垃圾猫。 ...

我们这。运营商早就不送猫了

我维护的某家还好,光猫我拿多少就卖多少,不像某信,卖258块

早期的光猫我觉得还好,
后来一些带WIFI 的叫什么翼的,质量很较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PTV还是要的,毕竟免费

我们这IPTV 贵着呢,
15元/月。, 3568还要再收费6元/月。

我后悔早期没上车免费的,那会儿只收设备费不收功能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运营商早就不送猫了

我维护的某家还好,光猫我拿多少就卖多少,不像某信,卖258块

在某通做过,就是那款四川天邑的光猫!故障率高的不得了,甚至从仓库里拿新的未拆封的出来用都有好多有问题的!还是中兴和华为的质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某通做过,就是那款四川天邑的光猫!故障率高的不得了,甚至从仓库里拿新的未拆封的出来用都有好多有问 ...

单位机房原来就是天邑TEWA500E感觉做工还行,系统实在无法恭维,很多功能是累赘,而且开机慢,一边重启一边还要被问,上网怎么还没修好啊

网友:
这个光猫确实不错,分为epon 和 gpon 。电信运营商送的那些怀疑有收集用户信息或者当肉鸡的嫌疑

网友E:
EPON GPON能不能做到硬件上通用呢?
我有GPON的这个猫,看起来一毛一样,谨慎怀疑是不是换你这个的固件就是EPON了,当然了我这没有条件去试验EP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IPTV 贵着呢,
15元/月。, 3568还要再收费6元/月。

还是电信好  早几年全是高清频道   光猫  盒子  路由器  摄像头 统统全部不要钱  只是退网给他们就是的

网友:
好多的形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未必

我在帮某运营商做本村的维护。

会不会是芯片过热问题,现在的猫为了降成本,里面连散热片都没有,特别是夏季三伏天,散热不好,死机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ON GPON能不能做到硬件上通用呢?
我有GPON的这个猫,看起来一毛一样,谨慎怀疑是不是换你这个的固件就 ...

本来硬件就是同样的,像前面提到的MA5671系列都是双模的,pon stick模块也都是双模的,我感觉是这个机器固件太小,容纳不下双模的部分,也是为了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芯片过热问题,现在的猫为了降成本,里面连散热片都没有,特别是夏季三伏天,散热不好,死机断网 ...

不是的。

客户从过年前就反映网速慢了,那时室内气温10摄氏度以下。
我自己用的也是这款。
再说这款也没有空间塞下散热片。

网友:
华为的,中兴的光猫现在缩水也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不耐用了。

因为不是以前了,现在运营商给出的采购价越来越低,不缩水没办法,反正到期就当电子垃圾扔了。

我以前用的华为8240千兆老猫,一个月不带重启的。带光模块的,散热也好。超级稳定。说实话,就是发热量有点大。但是可以接受,手摸上去,仅仅温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