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精连品牌百M光纤收发器拆解

楼主(2021-08-27):
精连光纤收发器一般是监控工程使用,质量算不错的,PCB板子都是完整一块的。我见过几个品牌都是缺一个角,真不懂这点面积能省多少钱??
这货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5口SFP光电交换机,(芯片还有其他2个电口没有被引出),光模块也预留了SFP的位置,但实际都是安装的这种塑料壳的货了。板子上还有一个无字单片机,作为模式设置和看门狗使用。既然拆了就折腾一下,做些无聊的事,例如光模块5V改3.3V试图降低发热,并更换更好的电解电容。

网友A:
刚TB看了下,真贵。

我买的 50元一对的,做工是寒碜了点,不过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用光口交换机配一个收发器 ,你想一拖几都可以

网友:
哇塞 第一次看见这个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TB看了下,真贵。

我买的 50元一对的,做工是寒碜了点,不过也不是不能用。   ...

这玩意要的是稳定...

网友:
百兆的,现在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的是稳定...

客户新老房子共享宽带,
之前给他拉的 超5类线,一到雷雨天就烧WIFI,连续换了三四个WIFI后,我也过意不去,贴钱给他换了一对光纤收发器。

网上买的50多一对的,至今没有反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