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海康威视枪机摄像头 竟然发现可以重置按钮

楼主(2021-08-27):
先来看下摄像机的型号

里面竟然还有一袋干燥剂

网友:
道闸摄像头

网友A:
只能恢复登录密码吧?绑定密码怎么处理?

网友B:
这很高级的,全功能版当时大概是2k5价格。德州仪器达芬奇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摄像头是通过产品串号绑定的,重置也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恢复登录密码吧?绑定密码怎么处理?

可联系售后就说忘记密码了,我弄过

网友:
不连外网放心用,自己买台Nvr机器,比什么传外网安全多了

网友:
这样的做工不多了,应该是2016以前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高级的,全功能版当时大概是2k5价格。德州仪器达芬奇图像处理芯片

啊,这么贵啊,我当时有一只100元卖掉了,很新的,很重,有2公斤多重,里面散热全是金光闪闪的铜。

网友:
你这款是高级货,我拆了两个里面就摄像头部位用块小电路板

网友(2021-10-19):
绑定了,只有通过app原手机号解帮

网友:
TF卡怎么用

网友:
咸鱼上面有解绑的,前段时间我解了个萤石,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