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咨询stc单片机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1-08-27):
很多年以前想学习stc单片机,就买的dip40插座的烧录器,可现在用封装lqfp的单片机,想问一下,怎么把lqfp44的单片机转到dip40烧录器上面呢?淘宝里的转接板看起来都不合适,不能直插,谢谢

网友:
自己买LQFP的芯片座,再做个转接板即可

楼主:
哦,有这个芯片座啊?一直没找到,一会去找找看

楼主:
找不到单独的芯片座,看到的都是成品,8  90  或者几百

网友:
买最小化系统开发板,使用时在开发板上接线

网友:
STC单片机都可以串口刷程序的。
索尼,你可以用自己买的单片机,自己设计一个核心板,上面预留一个串口,用单排针引出来。电脑这边用个USB-TTL的,或者去淘宝上买个STC下载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A:
STC的直接连在lqfp座子上引出RXTXGNDVCC就可以了

楼主:
有lqfp座的链接吗?我没找到,谢谢

网友:
引出串口线,用TTL线下载最实际也最便宜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lqfp座的链接吗?我没找到,谢谢

搜索关键词 " lqfp dip 转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的直接连在lqfp座子上引出RXTXGNDVCC就可以了

LZ, 这是正解。只要想办法将串口加电源连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有,qfp 转dip40的,实在不行自己画个就好了

网友:
为了适应各种引脚的STC芯片,建议楼主动动手在已有的烧录器上飞4条线连接出来一个4P插针座,以后就再无忧虑了。如下图示:

楼主:
哪位朋友有lqfp44转dip40的转接板pcb,发份给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