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4g随身wifi

楼主(2021-08-27):
外壳:

PCB上:

PCB下:

型号本腾U4
支持联通电信
使用电信卡测试过网速
只有30Mbps左右
设备内信息显示:频段B5,强度-72dBm

顺便提个问题

这两个天线,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独立的
准备焊一个外挂天线
在触点那焊可行不?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触点那没经过电感的,天线座子那是经过2个电感的,测了两组天线中间有0.2Ω的电阻。

网友:
关键问题是你想外接个啥样的天线,如果频率驻波不匹配,反而效果更差,建议还是用原天线为好

网友:
不是,那个插座是个开关座,当适合的测试头插进去以后,外挂天线就断了,测试用的。

你看从屏蔽罩里出来,进了这个插座,再出来进的印版天线弹片。   当这个插头插进去印版就被切开了。

网友:
这个插座的原理图。

网友:
看来这玩意都是公版的,我手里两个牌子不同,拆开后里面一模一样。和楼主的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只支持联通和电信,另一个是全网通

网友A:
这玩意网速不行,包括用过华为的一样,不如手机跑开热点网速快

网友B:
这不叫随身WiFi 这是无线数据终端-移动数据网卡-流量网卡    随身WiFi是可以自己联网 可以自己发出WiFi热点    那个圆形的是测试天线/外接加强天线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叫随身WiFi 这是无线数据终端-移动数据网卡-流量网卡    随身WiFi是可以自己联网 可以自己发出WiFi热点 ...

深究这东西叫卡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网速不行,包括用过华为的一样,不如手机跑开热点网速快

CPU在哪里那,比如连不上,一直叫线,甚至可能连登陆都打不开。

网友(2023-03-16):
这个可以插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