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桌面开槽安装86型开关插座

楼主(2021-08-27):
打算在桌面开槽安装几个电源插座方便使用,看了下嵌入式普遍太贵,还是86型开关插座便宜,不想用明装底盒,开槽用暗装似乎底盒又没法固定,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把地插搬到桌面上啊

网友:
你是想让插排下课吗?

网友A:
还用底盒干嘛?直接开稍小于两个螺丝距离的孔安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你难道不觉得一堆线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底盒干嘛?直接开稍小于两个螺丝距离的孔安装上去就好了

家里有熊孩子,不封起来怕误触

网友:
用强力双面胶粘贴在桌子底部,我就是这么干的,不占用桌面空间,走线也会好看。86盒太厚,还是用插排吧,嫌线太细,就自己改造一下,用1.5平方的线,干啥都够了。

网友:
哈哈  插线板呀……还能移动……

网友:
面板直接固定在桌子上,再从后面扣个盖子

网友:
地上墙壁天花都能装,装桌面还有难度?

网友:
什么材质桌面也没说

网友:
买个塔式的插排就顺眼了,别开槽了,太费劲,犯不上。

网友:
换用长的M4螺丝就可把底盒和面板夹在桌子的两面,桌面开孔避过面板底部的突出部位,但肯定得有螺丝过孔;当然最省事是用两颗自攻螺钉固定移动插线板,理好线就行,没有太多安全问题

网友:
考没考虑到进水问题  还是插排贴在桌子侧面比较好

网友:
带USB的插排固定一个多香,啥都有了。

网友:
开槽略小于开关面板,保证螺丝位可以锁定;或者有一种胶叫免钉胶,更容易操作,强力推荐

网友:
超薄明装啊,或者你去卖86开关的地方看看,就知道该怎么开孔了

网友:
熊孩子?咱家里到处是电线、还有煮茶器,也是时时提防,两条小牛连哄带骗、再加上威吓,有多远躲多远。。。

网友:
我们办公室的桌子,侧面有86安装孔, 打开就能用,还有种插座是从电脑桌的线孔插进去的,也很方便。

网友:
可以把插排固定在桌子底下,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