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贴SLC这么烫的吗,直接出烟了

楼主(2021-08-27):
按图设置了跳线1.8v和3.3v温度一样烫。。。

3268ab +
29F16B08JCNE1    16G SLC  TSOP
TH58TAG7S2FBA89  16G SLC BGA

做了两个slc的sm3267,能认盘能量产读写也正常,就是主控发烫不能摸,量产完跑圈圈贴东芝的直接出烟了升天。。。

最后剪脚解决了,nc空脚短路

网友:
焊好看电流了吗?一般U盘跑圈电流也就0.3a,冒烟肯定不正常

网友A:
跳线一个都没拍鬼知道你咋跳的 跳错了冒烟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一个都没拍鬼知道你咋跳的 跳错了冒烟也不奇怪

电压跳r43,sb8,10断开

网友:
闪存烫不烫手?只是主控烫吗?

网友:
INTEL 25nm的TSOP就这鬼样,四角的四个脚全直通的,所以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