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器管子炸了,来求教老鸟。(已解决)

楼主(2021-08-27):
我简单说下来龙去脉哈,车子的铅酸电池不大行了,于是买了个带修复功能的充电器。用了几天效果不明显,于是想在单位也放一条延长线,早上去充一点电。在做充电线的时候,我按照棕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的惯例去认正负极。把充电器输出线剪断加了个插头。当天回家充电,插上家里的延长线,啪的一声,冒烟了。

后来我花了半天理清头绪,确定是极性错了。蓝色接电池正极,棕色接电池负极。然后就按照这个思路去查线路。
借商家的图一用——

1是反向保护电阻,烧的很明显,已换新
2是P型MOS管,型号IRF9540N,也是很容易通过电阻找到这个管子,换新
3是N型MOS管,型号IRF540.之前以为只有1,2坏了,没注意这个管子,换完1,2,通电还有糊味才发现这个管子一边穿了。

那么问题来了——淘宝大都卖的是IRF540N,540N与540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博学的老鸟给指教一二?

网友A:
 新买1个,综合成本最低,折腾的除外、、、、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1个,综合成本最低,折腾的除外、、、、鸟。

别提啦,这玩意儿以前买过一个啦。有一次我把电池串起来直接用这个充电,也是因为极性烧啦。当时没想明白线的颜色为啥跟插头符号标注不一致。以为是个意外。
就输出线的颜色这事儿,百度好久只有一个人知道真相,剩下的都是人云亦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1个,综合成本最低,折腾的除外、、、、鸟。

一个一百多块呢。买第二个的时候还想看看别的,看了一圈,还就这个电路合理。这回一定要修好。不然白在论坛混了。

网友B:
如果你的车子是小鸟绿源英克莱,按照那接法就对了,北方基本除了上述三种外,都是反极性,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大路货,因为大多数,所以姑且认为是正统,就如同电子,是负极性的,反电子是正极性的,质子是正极性的,反质子是负极性的。

网友: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带N的电阻小了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车子是小鸟绿源英克莱,按照那接法就对了,北方基本除了上述三种外,都是反极性,但是,我们认为它 ...

你这反电子反质子的难道不是宇宙的终极奥秘吗?怎么和修充电器有关系了。把我完全看懵逼了。

网友C:
你延迟输出线 你把原来的插头丢了?  没丢 按照原来的接不就行了?  再说 了  你不要原来的插头 你不是拿表检查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延迟输出线 你把原来的插头丢了?  没丢 按照原来的接不就行了?  再说 了  你不要原来的插头 你不是拿表 ...

有的充电器不接电池是没有输出的,好多中招的,都是范了经验主意,红正,黑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车子是小鸟绿源英克莱,按照那接法就对了,北方基本除了上述三种外,都是反极性,但是,我们认为它 ...

是爱玛雪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延迟输出线 你把原来的插头丢了?  没丢 按照原来的接不就行了?  再说 了  你不要原来的插头 你不是拿表 ...

之前买的那个就是没注意插头极性,跳过插头直接接电池的时候放炮了,后来新买这个测量插头才发现这个问题,结果想多了,在延长线的一头做了个正负极翻转。想把输出到电池的正负极跟线的颜色对上。

网友:
凭经验认为是正确的接法,实际操作中遇到正好相反的。我遇到过一条TYPE-C快充线,因为充电接触不好,判断充电线内部有断开,剪断后再接线,忙乎好一阵套上热缩管收工,充不了电,才发现里面的红线是负极,黑线才是正极。另外二根绿色和白色线确是对的。

网友:
蓝色和棕色在一起蓝色正极的可能性大,黑色和红色就不用说了,红色和蓝色红色正极的可能性大,但无论什么情况,总有不按套路出牌的厂家,对于电尤其是这种大电流可能会引起放炮的电器,一般我都会反复测量电源极性,装好断开通电再测量极性以免脑子短路想着和做着相反!!!

网友:
先插充电 再插220v 理论上不会炸的。这个充电器是防反接的,只不过不能先插220v,说明书上有的,但凡用之前看下说明书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老早就记住了,永远不要以颜色来区分电源线以及usb线,一律万用表测试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