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交流电永磁同步电动机,看能不能改直流供电

楼主(2021-08-27):
烤箱上拆的一个交流电电机,是烤叉的电动电机,减速电机转速很慢,力量又大,想着给餐桌转盘加个电动功能。电机轴很靠近边缘,不用破坏原来的桌子,直接垫上去就能靠转轴摩擦力转动转盘。

但是要接交流电又不是太方便,也会增加危险性。
我就想着能不能拆开,看看能不能改直流低压供电。

开拆

有四个压扣,直接用一字螺丝刀翘起一点,再用大力钳压平,就能取出来。

内部结构。

没看到整流桥这类元件。就是电源直接连接到线圈。估计改直流没戏。

线圈阻值挺大的,感觉不太合理啊。都能当电阻用了。

直接通直流电试试,
3V,10V,20V都没有反应,可能有微小电流通过,但是电流只能显示3位,能测直流电流的万用表没在身边,就不测了。直接加压。

30V的时候,能发现中间的磁铁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就会停下来,不断通断都是只动一点点。电流还是看不到变化。

直到加到90V,都是只能动一点点就停下,电流还是没变化。但是动的力度大了些。

明纬改的这个可调电源只能到90V,到这里就没思路了,有没大佬知道这电机原理,提供下思路。不行我就直接TB找个算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V411s77G
这种电机在方形的电扇里面也有,前面的圆形导向叶轮就是这种电机驱动的
只有一个线圈,其实有点类似于步进电机了,直流是不行的,只能转一个角度,需要不停的换向,一个H桥可以搞定,但是电阻太大了,要重绕线圈,简单点的话找个随身听里面的那种电机,或者有些光驱里面也有,把那个电机塞进去

网友:
这小身板,你让它推桌子,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用个小的隔离变压器或者换电机,都行。

网友: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工作原来再说~

网友:
这个改不了直流的,这么高的阻抗,加直流根本不动。

网友:
这是用交流电的正负变化来驱动,等于直流电机的换向机构,直接用直流不能用滴!

网友:
可以在网上买旧的步进电机和驱动板,220伏绕组留着,外层绕上旧步进电机绕组。有规格合适旧步进电机更好,拆线圈换到楼主电机。

网友:
这种电机改不了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