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brother兄弟PT-5000K标签打印机拆解,找不到打印纸

楼主(2021-08-27):
这个淘来快一个月了,通电有反应无奈打印纸全网找不到,一直懒得没拆,网上没看到这个拆机图片,今天就拆开看看:

外观。

电池仓巨大,六节二号电池,占据了整个机器几乎三分之一体积。

打印标签带仓,全网找不到这个纸带。

拧下三颗螺丝沿着缝隙就能撬开,能看到内部分三大块,打印头,电源板和主板。

核心部件打印头部分,也不知道叫的对不对。

电源板通过这种排线连接到主板上,没看到卡扣之类没有大神解答下这种排线怎么拆吗?

电容板做工不错,电容都是松下的。

主板全貌。

元件特写。

看板子另一面。

按键是碳膜的。

背面零件很少。

有大神知道这个机器纸带哪里能买到吗?
谢谢观赏!

网友:
内部做工确实不错,日本本土生产的电子产品大部分才采用日产元器件,日系电子元器件的配套产业确实牛逼,很多元器件都是自主生产的,值得国内学习。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8501
上面是论坛交易区。可以参考看看。
如果是色带打印机,什么标签纸都是可以的,只要尺寸能装得下就行,也可以用一点白纸测试。
如果是没色带的话就会麻烦些。

网友:
做工真好,色带如果TB没有,就不知道哪里有了。

网友:
有大神知道这个机器纸带哪里能买到吗

网友:
满满的都是技术自信,没有看到一颗打磨的集成电路卡!

网友:
买一个废色带盒然后自己绕(没有识别芯片的机器应该都可以通用)

网友:
这个机器色带我有很多,机器能正常用么?要不出给我,要不色带出给你。

网友A(2021-10-22):
电源口反人类设计,外正内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反人类设计,外正内负

早期的外国机器很多都这样,确实反人类。

网友:
网上查一下该机器的色带型号,淘宝有兼容的国产带

我用的brother的宽色带机器,挺好玩的

网友B:
看着PCB满满的上个世纪的风格。这是热转印标签机,色带、纸张、覆膜是整合在一个耗材盒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PCB满满的上个世纪的风格。这是热转印标签机,色带、纸张、覆膜是整合在一个耗材盒里的。。。 ...

悲剧的是这款色带是小号的,咸鱼淘宝绝迹了

网友:
记得零几年时候用过这个标签打印机,色带一盒好像要几十块,后来太贵了改手写,哈哈,这老板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反人类设计,外正内负

这是为了切换内部电池与外接电源,都是这样设计没毛病!

网友:
上古神器还想找耗材

网友(2022-11-13):
最近迷上这玩意儿了,咸鱼收了3台锦宫了

网友:
小屏不错,可以试试能否点亮

网友:
找卖家要个空盒自己绕纸,最好是12mm的,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