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贴更新】现在入京东云还合适吗?or 哪款比较合理?

楼主(2021-08-27):
两处地方,均有公网IP:

A.千兆光纤,上传坑爹,30Mbps(实测35M)。已有华硕主路由,除不是wifi6外,暂无不足,轻易不想更换;如果京东云能和华硕mesh,还能弄点京豆抵话费,也算给自己折腾的理由。

B.百兆光纤,上传是4Mbps还是10M?忘了。带宽基本不用。路由老旧,期望更换。手头闲置路由器N个(极路由2和4,tplink之类),但如果京东云值得嫖,那就让它们继续闲置吧。

免费的总是最贵,不知道这些“赚钱”路由有坑吗?使用麻烦吗,尤其是B处,常年无人值守的。

谢谢各位交流指教!
****************************

看起来多数意见并无反对。也有码友说二代三代,不知具体所指,如下几款,何种性价比高些?不一定指回本,技术上,信号覆盖、nas等综合考虑。谢谢指教:

网友:
现在我觉得不合适了吧,现在运营商已经开始打击个人PCDN业务了。

网友A:
这是我的情况。。。一天大概8毛~1块2,兑换100的e卡然后94折卖的。210入手的64g加速版。现在可以第二次提现,基本算回本不过这东西建议还是放在没人的地方用,有这东西网络会时不时的莫名其妙很慢,打开个网页打不开,非要刷新第2次。。一天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如果有公网,值得。佛系看待,一般能跑回设备费+宽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情况。。。一天大概8毛~1块2,兑换100的e卡然后94折卖的。210入手的64g加速版。现在可以第二次提现 ...

我比你少1天,但是我已经32000多积分了,早就回本了

网友C:
移动宽带  每天10个分  佛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公网,值得。佛系看待,一般能跑回设备费+宽带费

电信宽带,公网ip不稀罕啊。即使没了,打个电话投诉,也会恢复公网ip的。
倒是手机开流量,无论哪种运营商,都给你内网ip。

如果能够回本+宽带费,就值了。

另外,这东西运行起来佛系吗?长期不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宽带  每天10个分  佛系

折合多少钱?您的宽带具体如何?

网友:
第三代已公测,第一代太丑

网友D:
有闲置不用的 还是可以上的   但是现在回本没有以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闲置不用的 还是可以上的   但是现在回本没有以前快了

你说的闲置,是指带宽吧?我这AB两处,哪个合适?

网友E:
臭流氓产品 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臭流氓产品 谁用谁知道

愿闻其详

楼主:
楼贴更新,再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合多少钱?您的宽带具体如何?

一毛钱  移动 200m

网友(2021-10-15):
A上挂个年把,回本没问题了~可以尝试一下多拨,这样不影响你在华硕的操作……

网友:
二代,每天三四毛,回本遥遥无期,6W的功耗

网友F:
一代每天几时积分
后来改了路由拨号后有200左右。一年坐享其成到期安全下车了。
打算双11入个二代。求打醒。

网友:
首先回答楼主的问题:
1.关于mesh,京东云不能和华硕组mesh。目前来说任何厂家都不支持不同品牌之间组mesh。要想mesh组网只能是同一个牌子。
2.AB两处都能挂京东云。不过策略不同。B处上传带宽小,适合挂保本型的,就是坐享其成班的,目前推荐“鲁班”,挂机365天后保底给你赚回买路由器的钱。A处上传带宽大(其实也不算太好),可以挂非保本型的,也可以挂保本型的。非保本的建议二代64G版,保本的建议挂鲁班。

我自己手上有2个1代64G(坐享其成,保本型的)已经回本(实际上半年不到回本的)。1个2代256G,被坑,贵,收益上不去,挂了4个月了才回本1半。最近刚入手4个鲁班,准备挂1年回本后刷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代每天几时积分
后来改了路由拨号后有200左右。一年坐享其成到期安全下车了。
打算双11入个二代。求 ...

二代积分还没一代多。你确定你要上二代?二代不保本的哦。我买了二代都后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