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A7297功放板就剩左边有输出了怎么修?

楼主(2021-08-27):
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左边的有声音输出,右边挨着12V供电的这端没有声音,音量最大时可以听到一点点沙沙声,要换这颗TDA7297的话就不修了,不如直接另买块新的,从没玩过功放板,不知从何下手,测了下那颗25V的大电容只有11.6V,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电源、线和喇叭已经换过了,确认不是以上原因,不知接下来查哪个?

淘宝扒来的图,不知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
12V供电在负载情况下有11.6V是正常的。
你用镊子触碰电位器的焊点,听喇叭是否有较大的噗噗声,或者查图找到功放芯片的两个音频输入脚,同样用镊子触碰,听喇叭是否有声,两边喇叭都有声而且大小差不多的话,功放没坏,一般都是电位器有问题,换电位器。触碰后如果有一边没声音或者声音很小,功放可能烧了,还是买新功放吧。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有一个声道开路了,用收触碰224电容那里,看看喇叭有没有干扰杂音

网友:
这种电阻器了问题的概率较大。查就是了。

网友:
先去下载一个该功放的引脚功能图,弄明白各引脚的含义。按前面师傅的说法,用镊子触碰输入脚(4脚、12脚),如果没有声音,那很有可能是功放坏了,也有可能是输出电容坏了(该功放没有)。如果有声音,就查输入电阻(电位器)及0.22μF的输入l耦合电容。另外注意看看有无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有一个声道开路了,用收触碰224电容那里,看看喇叭有没有干扰杂音 ...

触碰224电容有杂音,触碰TDA7297的4脚、12脚都有声音但明显比左声道小很多,电位器触碰有声音也是右边比左边小很多

网友:
能听到沙沙声,芯片一般不会坏,首先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的习惯是把两个声道的音频输入信号互换,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说明右声道音频输入电路有问题,常见的是电位器断路或阻值增大。
如果故障依旧,就把音频输出的线路也互换一下,要是问题解决了就是右声道输出电路的问题,要是变成左声道声音变小,多半就是芯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