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的开卡工具怎么设置关闭smart里的项目?

楼主(2021-08-28):
比方说关掉C3,C7这类的,应该也是在setting.set里加参数吧

网友:
不是setting里面改,是config里面改,论坛大佬有相关帖子。。。。

网友A:
不是所有开卡工具都能关的,同时固件也需要支持才行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3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开卡工具都能关的,同时固件也需要支持才行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 ...

我说以前在哪看到过,找不到,爱你

网友:
enablesmartc3(c4 c7之类的都可以) be 0好像,你找一个版本有这个功能的,直接看他的config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