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路由下面接多个二级路由IP地址如何分配?

楼主(2021-08-28):
公司有两条光纤,一条用来办工,一条用来测试产品(用有线连接)
测试这条经常出题。主路由企业级的,接了个交换机,交换机下面再接了10多个二级路由器,主路由ip是192.168.1.1   二级路由的LAN  IP地址全部设成192.168.3.1行不?还是不能相同?WAN IP是自动获取还是指定IP?

网友:
可以 主路由1.1 ,下面的就可以全部用 0.1 。 上网方式用自动获取即可,如果单位主路由不开 dhcp ,得手动指定。

网友:
这个要看交换机功能,有的交换机是有管理平台的,要登录到平台去设置。没有管理功能的家庭用交换机,WAN IP可以自动获取。

网友:
看你主路由的设置,如果是DHCP,那下面也DHCP,但是地址会不固定,最好还是主路由,下面只接交换机,Mac和IP绑定,要不无解

网友A:
我觉的更改主路由的ip段更好,一般家用无线路由都是.0.1或者是.1.1.
所以如果随便被不知道的别人在下面网口插个路由或者不小心复位了路由,那么就会ip冲突网络瘫痪.
同时以后谁要是加无线路由,基本可以不设置直接接入.
我反正用的都是192.168.1xx.1,基本市面上的没有这个段的.即买即插即用.ap也一样,随便移动

网友:
主路由弄个10网段的或者172网段的吧,再就是最好要求二级路由必须用wan口连接主路由,这样的话二级路由基本上不用怎么设置脸上就能直接用

网友B:
为啥不用交换机,这种架构本身就不该在企业出现。

网友C:
二级路由接LAN口要把DHCP关闭,IP地址为192.168.1.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交换机,这种架构本身就不该在企业出现。

应该需要WIFI 。。。。

网友:
能带多少机器主要还是看内存够不够大,有个512MB内存的话带个百来个设备是完全没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更改主路由的ip段更好,一般家用无线路由都是.0.1或者是.1.1.
所以如果随便被不知道的别人在下面网口 ...

我有一个路由器是192.168.154.1

网友D:
多级路由是几个意思?主路由后面+交换机解决不了?还是要测试特殊功能?

网友:
主路由改20后面的网段,开DHCP,,二级路由可不做任何设置,接WAN口,  如果接LAN口,必需关二级路由DHCP功能,有主路由来自己分配地址,同时保证所有二级路由地址不在同一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交换机,这种架构本身就不该在企业出现。

测试的时候手机还要连接WiFi。所以又要需要有线,还要需要无线。

网友E:
主路由LAN IP:192.168.1.1
二级路由WAN IP:192.168.1.2、3、4、5..............,手动指定,并指定默认路由为192.168.1.1。
二级路由LAN IP:理论上可以全部设置为192.168.3.1,因为网络被路由器隔断,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都不会这么配,这相当于一个局域网中,地址段被重复分配、重复使用,虽然不会存在IP重叠问题(被地址翻译了),但对于三层交换或路由器来讲,会有很大的路由问题,假设你的无线终端是1台笔记本,那么它的网络访问将出很大的路由问题。你可以设置为192.168.2.1、192.168.3.1..............,反正每个二级路由都开启自己的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路由LAN IP:192.168.1.1
二级路由WAN IP:192.168.1.2、3、4、5..............,手动指定,并指定默认路 ...

好的,谢谢,按你的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级路由是几个意思?主路由后面+交换机解决不了?还是要测试特殊功能?

测试一台产品需要手机连WiFi,设备连有线网络。并且要在同一个局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路由接LAN口要把DHCP关闭,IP地址为192.168.1.X

这是把路由器当无线交换机使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路由LAN IP:192.168.1.1
二级路由WAN IP:192.168.1.2、3、4、5..............,手动指定,并指定默认路 ...

二级路由接LAN口,必须关闭DHCP ,否则无法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需要WIFI 。。。。

wifi用ap,简单应用的话随便找个路由当插lan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