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3.6V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8-28):
想买个3.6V的电动螺丝刀,自己看了下博世GO2、威克士WX240、大有5612、好纠结,价格到是无所谓,也不是重度使用,请用过的大神说下,不胜感激!!!

网友:
博士go2,还可以的,pdd价格也合适

网友:
威克士的用心度不是很好,其它没用过,准备买几把德力西的

网友:
推荐博世go2,威克士的力度档位小,大有的正反转通过机身旋转调节没独立按钮手感好

网友:
价格到是无所谓?那肯定是松下的啊。

网友:
博世go2别买。搜索一下论坛的go2帖子,各种问题反馈。

网友:
博世go2是不错,机械离合优点多多,但是它不带灯,这种螺丝刀的灯是很实用的东西。而且go2如果选择用按键操作的话,推力启动功能并不能被锁定,也就是说按键启动的方式会被推力启动干扰,实际上并不好用。综合来说go2的产品力是最强的,当然它也是最贵的。其他的话我比较推荐东成DCPL03-5,是按键启动的,带着灯,正反转切换后置,启动按键前置,按键很大,握持手感好。缺点么就是照明灯效果一般,只有3段调扭。锐奇6404的照明灯效果好,而且有6段调扭,但是我觉得机身太细,而且没有包胶,握持手感不如东成03-5好。

网友:
转速都太慢,推荐加点钱看看转速600左右的

网友:
高壹3.6的或者松下,牧田7.2

网友:
我用的脉拓,按压、按钮启动都有,电子离合,0.3-5牛米,手动8牛米,3颗灯,电池可拆卸,挺好用的

网友:
考虑下高壹工机的吧

网友:
你看的这几款都不咋地,嘿嘿。

网友A:
得伟DCF680 推荐一波

网友:
小黄鱼搜威克士的冲击电动螺丝刀,坛里有拆解,100出头,性价比极高

网友:
松下6220、6225、7410、7411、7412都买

网友:
建议买把成色好的6220,虽然我有7411、7412但用的最多的是6220。

网友:
本来是想买个自行车,结果被大家一劝买成了宝马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伟DCF680 推荐一波

680  7.2的呢。 但是第一档力度确实挺低的

网友:
德克斯rv439

网友:
得力电动螺丝刀充电式家用小型迷你手持大扭力电批多功能工具套装【在售价】89.00 元【券后价】74.00元-----------------【立即领券】点击链接即可领券购买:https://s.click.taobao.com/20Ylb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