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盛uc3845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1-08-28):
卓盛的20串73v,想改成19串的,另一个芯片磨掉了,不会搞

网友A:
应该是改那个光耦过来的那个431,改电压

网友:
二个光耦,有一个是限压的。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结合楼上说的有点懂了,感谢各位,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改那个光耦过来的那个431,改电压

我是没看到这个是不是431哈哈,业余选手还需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