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sm3350 JMS901 能量产做cdrom,做pe吗

楼主(2021-08-28):
看上了一个优盘,64g 读400 写200 才60块钱

我看这速度很像是sm3350  或者JMS901的方案,别的方案似乎都没有这种速度。卖家不知道是什么方案。

请问sm3350能量产做cdrom吗,能做pe吗?

网友:
这速度应该是固态U盘,就别整什么CDROM了,PE做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装个ventoy,ISO随便往里面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ventoy,ISO随便往里面拖

这个要是支持cdrom就更好了

网友(2022-06-29):
JMS901的方案貌似没工具外流

网友:
不用两次,现在很多软件可以直接做启动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