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日本YAMAN HRF-1美容仪拆解维修

楼主(2021-08-28):
这高级大玩具,肯定不是玩这个坛子的人会买。可是女人的钱好赚,熬不住家里的那位心里种草了。省得其他地方疙瘩你,在2017年还是掏腰包给买了一个。一直在用,对产品效果还很满意。

直到疫情起,很长一段时间在家就停用了。前段时间又开始使用,给我反应没RF射频效果了。产品说明书上是指以RF射频深层温热,给我描述的感受不就是电击吗。
具备的功能有:
RF 离子清洁,RF 离子保湿,RF EMS肌电, COOL冰敷
是个女的,听了都会买买买。2017年京东1680大洋购入

早没质保了,早售后又是交智商税还是自己看看能否自己搞定。拆修参考了坛友@revery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6927

周身没看到螺丝,只能是这后盖饰板下了。

四个功能

加热后盖饰板后揭开,吐槽一下设计有3个固定螺丝的只按了一粒。

后盖开了个方孔,露出松下AGQ200A继电器。应该是为了减薄厚度

中间开了个圆孔,露出3V稳压芯片4xzn

后盖中间有很紧的卡扣

机身的电路与后盖的RF板、电池都用排线连接。

其他功能都正常,就不多研究了。

拍你们看看

右上角的接头是半导体 制冷片的,测了一下1.8V供电

后端厚厚的散热块

RF板,双面的两套电路,让输出的电流周期性正反向

2s锂电7.4V供电

就没有电击的感觉,工作时rf板能测到供电,高压输出接头上能测到电压。怀疑是到电极铁圈的引线有问题,测出内圈开路。

拆散热块

去按摩头后装饰盖

粗红黑线是半导体制冷片的,细红蓝线是电击引线

蓝线深入中心,继续拆

电击头是一体成型,没看到蓝线如何与中心铁圈连接。继续拆

终于看到,是S型钢片左右卡在左右金属上。

金属表面氧化后不导通

处理干净后

涂抹导热硅脂重新组装

左右两侧是长螺丝,上下是短螺丝

吸住铁环的3个磁铁注意装回后的磁极标识一致

装好不表,给夫人试用一切正常又有电击的感受了。

网友:
1700元何止不是论坛里面的人玩得起,一般都是有钱的人专用的玩具了。

网友A:
据说!据说!RF还是有效的!只是刚用时有效后来就越来越差!算起来还是智商税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据说!RF还是有效的!只是刚用时有效后来就越来越差!算起来还是智商税产品! ...

幸好自己能搞定,不然血亏1680。现在夫人还能继续用这个,不会想着折腾其它玩意。不然又得种草其它玩意

网友:
比起普通的用料多好多肉

网友:
楼主晚上有奖赏。

网友:
女人为了美也是拼了~

网友:
我要说我买过一个日立的N4800你们信吗?!男人,对自己就得狠一点

网友:
。。。。。。。有钱人,还好修好了,不然又要1680¥

网友:
小日本的贼贵

网友:
这个看着不像是那种正经的日本货,像是国内生产好组件拿到日本去组装,然后打上“MADE IN JAPAN”的货色。

网友:
冷冻真的这么有效么?其实不算智商税,除了机器意外还有配套的化妆品。。。

网友:
楼主说的对,女人与小孩的钱好赚,UP主带货一波就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