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带霍尔的无刷电机问题 上电后抖动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21-08-28):
电机出线是10根 其中3根是无刷电机的电源线 其他是霍尔的线? 现在问题是 上电后抖动一下就不转了。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霍尔、mos管、还是主控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图太少,想帮你都不知从哪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少,想帮你都不知从哪开始?

那大概需要哪些图 电机拆不开来 有控制板的图片

网友B:
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序错误,调换3个动力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可能是相序错误,调换3个动力线试试

换了 没用 电机是没问题 绕开霍尔一样转 就是接上霍尔就不行了

网友C:
估计是电源过载能力不行,无刷电机启动电流大些就保护了!启动时测试电源电压情况看看!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源过载能力不行,无刷电机启动电流大些就保护了!启动时测试电源电压情况看看! ...

修好了 霍尔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