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稳定的鲍鱼热风枪

楼主(2021-08-28):
接触电子类东西有一段时间了,在论坛学了好多东西,现在想买一把稳定的热风枪,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呗,感谢

网友A:
自己用,那就快客2008呗,被市场考验了那么多年,一直很稳定。价格才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那就快客2008呗,被市场考验了那么多年,一直很稳定。价格才400多

谢谢推荐,感觉这个好专业啊,我使用频率比较低。看鲍鱼版本的体积比较小,就想买个那种

网友B:
热风枪那么多种,你要买啥子?......................

网友C:
845D搞个用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那么多种,你要买啥子?......................

体积小的,基本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5D搞个用用就行了

嫌个头大

网友D:
我买的姚工热风枪,不知道质量好坏,但一直用得好好的,没出过故障,价格才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姚工热风枪,不知道质量好坏,但一直用得好好的,没出过故障,价格才一百多。 ...

姚工的我收藏了,找不到小的就买这个

网友E:
可以自己DIY一个啊,成本不超过100,还很好用.主机体积也一巴掌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DIY一个啊,成本不超过100,还很好用.主机体积也一巴掌大点.

烙铁便宜,风枪不便宜,看配件要200了

网友(2021-10-06):
有个叫:原里的牌子搞无线吹风机。那么热风枪有没有锂电的?有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改造成吹风机?
原里的思路是光辐射加热头发,我看着就是浴霸灯泡的思虑,也可能用的是摩托车灯泡,说是有290瓦还是190瓦功率,摩托车灯泡也就35瓦,浴霸倒是有290瓦。
重点是吹风机2999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姚工热风枪,不知道质量好坏,但一直用得好好的,没出过故障,价格才一百多。 ...

我17年买的姚工,电路板还阔以,不过变压器就很小一坨,瞬时功率可以到八百瓦!

网友:
快克861DW你值得拥有,维修界用这个的很多,感兴趣私聊我有自己改过的可调电源风枪烙烙铁充电指示合为一体的

网友:
我的热风枪基本上只用来吹热熔胶